[导评] 一个假64g东芝u盘求鉴定 已拆解

楼主(2020-01-29):
一个假64g东芝u盘求鉴定
ChipGenius也识别不到网上资料也没查到

网友A:
黑胶体,建议扔了....

网友:
这是正品,识别不了的话可以试试短接

网友:
识别不到一般是AI3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体,建议扔了....

这种的优盘只有黑胶体没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