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除螨器拆解(Onysi ALS-802)

楼主(2020-01-29):
看看内部做工原理,采用NE55P集成电路,不答道真的效果如何。

网友A:
央视播过这个是100%无效的产品。

网友:
妥妥的智商检测器,同样的电路和外壳还有印着驱鼠器驱蚊器等等等等

网友B:
这是除螨器?靠超声波杀螨虫?
还不如找个晴好的天气把被子拿出去晒晒
同意楼上鉴定意见:智商检测器

网友:
这 太高科技了~

网友:
这个智商检测器做工还行,拿来拆元件算了

网友C:
记得这玩意这构造这原理,它的前身应该是超声波驱鼠器吧,换个标签一贴,摇身一变就成了除螨器了,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除螨器?靠超声波杀螨虫?
还不如找个晴好的天气把被子拿出去晒晒
同意楼上鉴定意见:智商检测器 ...

智商检测器最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这玩意这构造这原理,它的前身应该是超声波驱鼠器吧,换个标签一贴,摇身一变就成了除螨器了,高啊!! ...

属实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央视播过这个是100%无效的产品。

智商检测器

网友:
紫外线的除螨仪可能有用,声波还是算了

网友:
什么原理能除螨?能否讲讲。

网友:
不仅能除螨还能驱鼠、驱蟑螂

网友:
挺简单的,可能没效果吧,就测智商有用。

网友:
智商抛光仪,对,就是把你智商放在抛光机上摩擦摩擦,似魔鬼的步伐

网友D:
这还算良心的,真电路。40k间歇式超声波,对螨虫有抑制作用,杀灭很难。

楼主(2020-04-23):
引用 网友D:
这还算良心的,真电路。40k间歇式超声波,对螨虫有抑制作用,杀灭很难。

此电路真的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