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戴尔 L290AM-00电源拆解

楼主(2020-01-29):
戴尔OptiPlex9020电脑配的电源,型号是L290AM-00,最大功率290W,生产商是光宝科技。

↓↓↓↓标签↓↓↓↓

↓↓↓↓外观↓↓↓↓    六颗螺栓已经拆掉

↓↓↓↓8pin插头↓↓↓↓ ,里面包含5V的P-ON和+12V和+5V的输出。

↓↓↓↓4pin插头↓↓↓↓  CPU供电插头

↓↓↓↓电源主板(正面)全貌↓↓↓↓

↓↓电源主板(背面)全貌↓↓

↓↓↓↓    IC 1   ↓↓↓↓

↓↓↓↓    IC 1   ↓↓↓↓

↓↓↓↓    IC 2   ↓↓↓↓

↓↓↓↓    IC 3   ↓↓↓↓

网友:
我也有个戴尔,做工好像比你这个用料丰富点

网友(2020-03-01):
光宝的电源不错

网友:
现在的品牌机电源和主板就喜欢异型接口。这款应该是低端机器上的吧。光宝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