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圈在家里拆垃圾,拆联想NEWifi,没啥大用处

楼主(2020-01-29):
有一个联想的Newifi R6830 插上电源有LED亮,但是有啥问题呢,就是 发射的Wifi手机连不上,死机状态,拆开看看

鸡肋的玩意,

探讨:为什么非得用12V的适配器呢,板子上有两路电,一路5V一路3.3V,两路供电全部使用TPS54229 PWM芯片供电,一路12V--》5V,一路12--》3.3V,为什么不使用5V直接供电呢,还是说路由器国家有标准规定必须使用12V 外部供电?

网友A:
以前有一个,百兆的没啥用卖了,换成0元购的ac9了

至于电压,5v的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个,百兆的没啥用卖了,换成0元购的ac9了

至于电压,5v的功率不够吧 ...

适配器是12V@1A,换成5V@2A的适配器原则上功率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有可能你拿5V能用,优酷L1c就是,原装12V适配器,拿5v适配器插上稳定使用没问题

网友:
可能需要刷机了

网友:
用高压的成本可能低一点

网友B:
这货插5v供电走usb口一样使用,以前用这个接移动硬盘,用了usb转接器,就是一转4的那种,带供电口,有次拔了12v电源,发现路由器还在继续工作,没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插5v供电走usb口一样使用,以前用这个接移动硬盘,用了usb转接器,就是一转4的那种,带供电口,有次拔 ...

还有这么骚的操作

网友:
居然是y1,这可是当年69的神器啊。
电源12v估计成本要低一些吧

网友:
原来我买这个型号的路由器就是看中能够注册迅雷脱机下载。确实能够迅雷下载过一段时间后来不行了就一直吃灰中

网友:
我的 用了四五年了还在服役中

网友C:
有可能是为了均衡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为了均衡电流吧。

确实没研究过,不太清楚,

网友:
TTL大法试试,看什么信息输出

网友:
几年前也算刷机界的小王子,现在也沦为无人问津的电子垃圾了!

网友:
不是带了不死固件,按住rst插电,设置电脑IP为192.168.1.x,进入192.168.1.1可以刷机吗

网友:
刷机神器啊,楼主刷成华硕固件试试。同款路由给软路由做ap中。

网友:
我的刷了OPENWRT固件,开机快两年了,没重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