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闪迪05169-016G LGA52封装的6DBH量产不成功求助

楼主(2020-01-29):
先上chipgenius图,闪迪24g msata上拆下来的,还有一个8g tsop颗粒

直接上3267短路,按照无奈的帖子屏蔽了几个VCC和GND脚之后可以正常认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557

跟东芝6DBH同id,于是添加参数,用东芝24nm的isp

结果卡在了verify cid/isp上了,必须短接才能认盘,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补充内容 (2020-2-4 22:10):
用3267ae试了一下format的地方挂了,然后拔插不认盘,得短接

网友A(2021-09-30):
搞定了么?那个8G的TSOP颗粒是直接正常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么?那个8G的TSOP颗粒是直接正常开卡的。

用917开了

网友A:
按无奈的方法屏蔽,贴917的LGA板子开?开出来什么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无奈的方法屏蔽,贴917的LGA板子开?开出来什么速度?

不记得了,反正不快

网友(2022-08-18):
各位大佬,弄了个苹果硬盘,拆下颗粒是05055-32A的,参考无奈大神的帖子去了焊点,贴在917-Lga60板子上,开卡后只显示8G,不去掉焊点也能正常开卡,但容量还是8G,单贴测速:读32M,写15M。对比32g,少了3/4容量。

再看无奈帖子,对于国安主控要翘起3个脚,但IS917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