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WOM-13064F谁有这个屏的接口定义与使用芯片的型号介绍呢

楼主(2020-01-29):
这个屏,戈壁老王家的,据说有个群,群里有这个屏的资料,但是我不是这个群成员啊
哪位到过这个群,帮忙找找资料啊,就是最近的货

网友A:
你看看 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应该是这个

我看的图和你这个接口一致,只是我没搞明白3个脚的用途,原来是空脚啊,我是按st7565来看的,不过你这个没准也对,具体真的不知是哪个型号,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图和你这个接口一致,只是我没搞明白3个脚的用途,原来是空脚啊,我是按st7565来看的,不过你这个 ...

模式选择,这个屏买了几个?可惜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选择,这个屏买了几个?可惜没有了。

2个,哈哈

老王家WOM-13064F绿屏液晶折腾手记(原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