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海康威视抗回声拾音器IS-EVP311-H1S,比想象中的复杂

楼主(2020-01-29):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有单片机,主要芯片都打磨了,做工一般。

网友:
以为就两个麦克风。。原来还真心用料。。

网友:
这种拾音器都很贵的

网友:
咋看以为是青铜,结果原来是王者

网友:
我觉得主控芯片算法模块程序值钱,型号被去掉了。立体声话筒间距应该大一些,中间最好有隔音板结构。

网友:
如果只是减少环境噪音,提高信号的话,差动放大就够了,至于这种抗回音的莫非加入了数字滤波

网友:
拾音器与播放设备的距离过近会导致回授干扰,发出啸叫声等,这个比普通环境噪音更难处理

网友(2024-09-18):
这算法,只听别人说的,不听自己讲的

网友:
这底板真不是太像海康的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