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彻底拆解爱色丽X-RITE 810彩色胶片密度计,维修诡异的故障[62P]

楼主(2020-01-29):
mailbag时间!感谢论坛里一位大佬帮我从美帝人肉带回了这个沉重的包裹。

这就是本次被拆的主角了,我想大多数坛友可能都没见过这种奇怪的机器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开篇多说点废话来做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说说光密度是什么,如果对于透明胶片而言,光密度用来表达胶片的透光率,这个数字越大,代表透光率越低。这是透射密度。对于相纸而言(或者其他印刷品),我们观察的是反射密度,密度值越大,相纸越黑,反射率越低。那么测量光密度的意义呢?针对传统的感光照相材料,通过在一定条件下在胶片上进行不同等级的定量曝光,并按照某种方式冲洗,在密度计上可以测出胶片的具体特性,包括实际感光度/反差曲线/伽玛值等参数。也就是说光密度计是用于照相和印刷行业的一种设备。

X-RITE中文也叫爱色丽,是色彩管理行业的知名公司,可能平时接触最多的是这家的标准色卡和显示器校色仪吧。本次拆解的810型密度计同时支持透射和反射测量,是X-RITE在80-90年代密度计产品里的一种高端型号,内部设计的比较复杂,本帖应该是网络上第一次有完整拆解图片的帖子了。好了,说的够多了,开拆!

先来个合影,右面是我之前使用的TOBIAS TCX密度计,70年代的产品。

侧面,有一个旋钮是调节LCD对比度的,厂家把它叫做视角调节

背面有电源输入,开关,电压选择,和一个IO口,IO里面包括了几个测量状态信号以及一个RS-232接口,可以设置测量模式以及取得测量值,主要用于Kodak Q-LAB这类的品控管理程序。

底面什么也没有

测量部分,底下的白色窗口是观察灯以及透射接收头,顶部的是主光源和反射测量头

实际使用的时候类似这样,把要测的胶片放在这里,按压测量臂上的按钮,测量头落下,压紧胶片。稍后机器即可测出光密度值。

显示屏部分

拿掉测量按钮,测量臂的上盖直接向后推即可取下来。

光源/测量头部分

下压测量头的结构件

测量头通过弹簧支撑复位

拆除全部结构

取出测量头

测量头的部件号

打开前盖,中间的是出光孔,周围分布着用于反射密度测量的光电管,以及红外截止滤镜。
在进行反射测量的时候(比如测相纸),中间光源点亮,光线照到相纸上然后被反射到四周的光电管上

取出测量头内部的板子

光电管,有不同颜色,反射模式下可以测V/C/M/Y,使用如此多的管子去测四个参数,可能是考虑到从各个角度都能接收到反射光线

后面是测量灯泡

测量灯泡的样子

灯泡的电路板,这里面还有一颗硅光电池,可能是用于灯泡自检或者亮度闭环控制的

测量臂上的电路板,这块板子负责灯泡的控制和测量光电管的信号放大/转换等工作

板上有一颗定制的牛屎。具体作用不详,我猜里面应该是孪生的三极管,光电管对数放大器用的

用了不少DALE电阻

镀金厚实的接插件

打开底盖,开始拆解底部的结构

首先拿掉主板,可以看到还剩下底部的测量板和显示屏的板子

先看主板,主板没什么特别的,空出来的器件位置应该是给820型号准备的

8031单片机

硕大的整流管

背面是变压器和电容

下面准备拆底部的测量板,要拆这块板子需要首先把透射测量组件给拔掉,掀开测量台上的白色亚克力板,然后捏着这个银色的铝块向上直接拔出

透射测量组件的样子,这块是测STATUS M的,也就是用于彩色负片测量的。与之对应的还有一种STATUS A的,用来测反色反转片,里面应该是有一块wratten 106滤镜来产生不同的光谱响应

后面,一个定位针和接插件

里面就这样,四个光电管,分别负责V/R/G/B

后面的样子,里面的红外截止玻璃已经有析出物了

底下的测量电路板可以取下来了,这个东西和板子就是这么连接的

底下还有一枚观察灯泡,这个灯泡的主要作用是照亮底片,在测量的时候会熄灭,测量的光源是顶部的测量头提供的

灯泡是插上的,方便更换

底下这块板和顶部的板子大体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现在就剩下按键板了,这块板子没什么特别的。不带背光的LCD屏

按键板背面

漂亮的接插件

拆到现在只剩外壳了

这个外壳全部都是铸铝的,非常的沉。真的够烧包

拆解到此结束,开始聊聊维修

-------------------------------

首先我买这台机器的时候,卖家告诉我不能开机,当废品卖。一开始我以为会是灯泡之类的烧断了

实际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开机首先显示XRITE 810 V7117,然后两个测量灯开始自检,灯泡刚一点亮屏幕就显示PWR DWN(POWER DOWN),然后复位,重启。周而复始。甚至有时候不等灯泡亮起来就重启,但也有极小的概率可以进入到测量状态下,测量功能正常工作,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再次提示掉电,复位,重启。这就很迷惑了,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他产生这种错误?机器随附了一本手册,里面对故障码有些描述,但只是提到了灯泡的错误,没有提到这个PWR DWN。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资料了。这台机器没有公开电路图。

然后开始分析问题。既然都power down了,这个问题大概和电源是相关的,因为这个掉电大概率随着灯泡点亮产生,所以思考是不是灯泡驱动电路有问题了?是不是有钽电容短路了?在灯泡点亮的时候机内的电源电压是否异常?首先分析机内电源,变压器整流并经过线性稳压后提供+5V和-5V,+5V同时供应MCU和运放使用,-5V只给运放用。灯泡的电源取自整流后未经稳压的+10V左右的电压。先用示波器观察这几个电压,不论灯泡是否点亮,+5V -5V纹丝不动,灯泡点亮时+10V会降低不到1V,看起来基本正常。顺便一提,这个机子没看见商品的A/D转换器,估计是拿CD4051做的积分式AD,这部分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太烧脑子了)。电源看起来正常,那就做故障隔离,把两块测量板和主板直接断开,单主板开机,仍旧会提示掉电。

但仍有极小概率进入自检,当然自检会提示灯泡错误,但能进入工作状态。到这里开始怀疑主板上是不是有什么器件稳定性不好了。热风枪开150度,挨个的吹,期待升温可以把问题暴露出来。

依次吹热了MCU EEPROM 地址锁存器这些8031的外围以后,情况无任何改善。直到吹热了整流管附近的一个CD40106以后,机器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当时认为是这颗40106内部的邦定有问题了,没有去研究它是做啥的。量了一下40106的电源是5V的,这样的话就从手边摸出来一颗74HC14给他替代了,替代了以后正常开机,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然而。。。。

等我把整台机器都装好了,通电,灯泡点亮,亮了几秒之后pwr dwn又来了,与之前不同,换74HC14以后能过自检的概率是大约一半。这让我重新开始检查模拟电源部分,最后测了一通,确认模拟电源确实没有问题,灯泡控制的两颗运放和达林顿管也正常。

最后还是回到起点,弄热风吹我换上的74HC14,没想到一旦吹热以后机器就不再故障,降温后故障复现。于是再次把这个IC加热,在正常状态下开始研究整个机子的工作流程,最后发现是关闭电源的时候这个PWR DWN会闪烁一下,平时运行不会出现这个提示。结合他里面有一颗93C46 EEPROM的设计,最终我认为这个掉电过程其实是在给EEPROM写入数据。用户在测量工作时改变了一些参数,但不会立即写EEP,只有关机的瞬间才写,用来保证EEP寿命。所以这个PWR DWN其实就是一个掉电检测的提示。到这一步才开始有稍微清晰的思路。

为了搞明白40106的用途,抄了这块IC的电路,发现非常简单,一端接到了变压器上(其实是整流桥的其中一个管子,只出正半周)。另一端经过施密特触发器(40106)以后送去8031单片机的一个定时器脚。根据推测,他应该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去测交流电的周期,一旦发生超时就认为发生掉电,立即中断所有工作去保存EEPROM。

先看了一下经过施密特整形以后最后的波形,也就是去到单片机那边的,发现他输出的这个波形并不是占空比=50%的,根据51的定时器特点和我开发51单片机的经验,我推测他可能没有测整个交流周期的时间,而是只测了半个周期(这样实现更容易,而且占CPU时间少)。现在从示波器上看到这个周期波形的占空比已经严重不等,随着灯泡的点亮占空比还会发生很小的变化。我怀疑现在占空比刚好处在临界点上,导致了有些时候能通过自检。另外吹热了逻辑芯片使得它的判断阈值漂移,刚好飘到了能通过自检的时间上。这真是非常巧合。

为了验证我的推断,开始做模拟测试。关键的是这颗电阻,取交流半波到逻辑门输入的限流电阻,他是100K的

在这颗电阻的后面人工加入一个幅度可调的信号,改变信号的幅度,多余部分会被逻辑门内部的保护二极管给削掉,但最终会导致阈值判断点发生变化,影响输出的占空比

家里的数字信号源都烂完了,就剩这个老家伙还能用。输出的信号50Hz,幅度0-3Vpp。

调节输入信号,发现幅度较大的时候机器可以进入工作,幅度较小的时候会反复重启,反复掉电。

于是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去掉原来的电阻(经过测量仍是100K,没有变质),找了俩100K并出来一个50K,替换在这个位置上。开机一试自检100%通过,维修完毕。最后就是一个电阻的问题,搞得我三个晚上都没睡好。

但最后依然是留下了一点疑问,为什么这台机子有这种问题,但曾经能使用呢?我个人猜测他主要是设计给美国用户的,电源电压是115V,绝大多数测试也是在115V下进行的。而它的另一个电压选择是230V,我们这里的实际电网电压219V左右。可能导致最终整形的波形恰好达到了掉电判断的临界点,这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遗留的设计缺陷吧。

-完-

祝大家身体健康

-----------------------------
补充,群友说也可能是频率问题,美国都是60Hz,这点我分析的时候的确没考虑到

网友:
太厉害了    前排膜拜大佬

网友A:
这么感觉最后这张图的两个电阻这么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感觉最后这张图的两个电阻这么污呢

是你心邪啦

网友:
太厉害了    前排膜拜大佬,妥妥的精华帖

网友B:
51的定时器外部触发,只能检测下降沿,也就是检测两个周期之间的下降沿,合起来其实还是一个周期。所以占空比并不重要。那个电阻R41和电容C26构成积分电路,看示波器的波形,负半周比正半周窄,会不会是电容C26有问题?测一下电阻前面的波形对照看看,没准可以判断。.
机器的铭牌上印着50/60Hz都可以,所以国内50Hz的市电不会有问题。

网友:
太厉害了    前排膜拜大佬..

网友:
这个我只能参观一下了

网友:
能排查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靠改变元件参数来排除故障肯定不是上策
说明前面或者后面的电路还是存在故障部分。
如果这是50Hz交流采样,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出现占空比不等的问题
结合你说的:灯泡点亮占空比就会发生小小的变化。似乎还是和电源有关
查查那几个二极管,看看有没有软击穿或者特性不良?
PS:这种老机器修好了留作收藏吧,像那灯泡、光电管,要是坏了估计难以找到配件了

网友:
数码之前的产品,当时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C:
别的不懂,电路板设计的非常美观。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复杂的鸡鸡。。。。大婶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懂,电路板设计的非常美观。

80年代的工艺,手工设计电路板。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只能说大神厉害还修好了

网友:
红外截止片上的渗出需要处理吗?怎么处理呢?

网友:
数码大神真多,丰富的专业知识,超强的动手能力,还有很好的耐性。

网友:
芯片超牛,牛屎有引脚,还有可调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的定时器外部触发,只能检测下降沿,也就是检测两个周期之间的下降沿,合起来其实还是一个周期。所以占空 ...

电容容量很小,就150p,基本上只能起到一个消毛刺的作用。电阻后面的波形就是交流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