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SONY)MDR-1ABT 触控高品质 无线立体声耳机拆机

楼主(2020-01-29):
索尼(SONY)MDR-1ABT 触控高品质 无线立体声耳机 拆机,网上没找到拆机图,就发上来了。
本来是想研究怎么换耳罩的,网上视频说是翘耳罩里面的卡圈,MDR-1ABT 千万不能翘,耳罩里面没有卡圈,更不能翘,直接把耳罩慢慢拉出来就可以了。
耳罩好像没有原装的卖。。耳罩要是真皮的可能就不会脱皮了。。。。。

网友A:
之前折腾过耳机罩,后来发现带着很不舒服,最后还是用音箱听歌舒服。

网友:
这耳机好像不便宜吧

网友:
电池是可拆卸的,好评。

网友:
量一下耳罩尺寸,买个通用的

网友:
做工真不错,能在耳机里面看到这么好的电路板,也就son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折腾过耳机罩,后来发现带着很不舒服,最后还是用音箱听歌舒服。

有同感,而且这么大的东西戴头上也有点重

网友:
BOSE QC35,我戴着觉得还行。
就是过了3,4年,耳罩掉皮。
你这个戴着夹头吗?

网友B:
我有个不是蓝牙版的,声音很好,这个贵,两千多?也没看清耳罩是怎么固定的,那一圈槽卡住的?那也得撬啊,这软皮还真要小心,要软点的塑料片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不是蓝牙版的,声音很好,这个贵,两千多?也没看清耳罩是怎么固定的,那一圈槽卡住的?那也得撬啊, ...

没有卡扣,有一圈缝隙,直接拽耳罩就可以把耳罩取下。

网友:
有个ps3的蓝牙耳机,也是耳罩轻微掉皮,嫌原装电池容量小,自己换了个尼康相机的原装电池,当然是焊接的电线。不清楚楼主的耳机价位,不过我对包耳耳机的好感就来自于这个,音质很好、戴着舒适。

网友(2020-06-26):
做工真的很好啊!!老大赚了

网友C(2021-02-01):
没看明白,带电池的如何打开的?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带电池的如何打开的?

您好 请问现在更换电池方法解决了吗? 求教。

网友(2021-10-13):
螺丝卸下后,面板盖子旋转一下就能打开,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