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被圈在家里,拆拆拆,日本三菱MITSUBISHI FX1S-30MR PLC

楼主(2020-01-29):
型号如题,小巧,上图
型号铭牌
RS422下载下接口
外部全部使用卡扣结构
整个电路结构采用了3层板插接结构这个是最上层的驱动模块部分,蓝色的是5.5V 1F的超级电容
正面部分是接线端子个小型继电器,也就是型号中的MR,R是Relay的意思

这个是电源部分,开关电源,也是一路插接过来的
三层插接

看到,在电源板和驱动板上都有电子器件的标号和值,这给维修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日本设计师为什么不保留呢,而是把元器件的值给丝印在PCB上?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上都有电子器件的标号和值,这给维修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

网友:
好东西,拆了怪可惜的,可以自己编程玩啊

网友:
正是折腾的时候,慢慢折腾

网友A:
有个一样的,晶体管输出的,其它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一样的,晶体管输出的,其它一样哈哈,

你那个应该是MT系列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成色比你的差很多。据说一个二手的FX1N-30MR价值百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应该是MT系列

还真是FX1s-30MT哈哈

网友B:
我有个40的,其它一模一样

网友:
超级电容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40的,其它一模一样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我有一个FX1S 20MR  ,一个0N 60MR 。 有时候玩玩编程,也挺不错的,虽然不是做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FX1S 20MR  ,一个0N 60MR 。 有时候玩玩编程,也挺不错的,虽然不是做这行。 ...

本来想着,被圈在家里可以使劲儿学习学习,现在看,学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着,被圈在家里可以使劲儿学习学习,现在看,学不下去

年级大点,或许难看得进去

网友D:
很老的型号了,我从1N用到现在的3GA,每年都经手几百个。
1S我没用过 按同时代1N的判断标准 LZ这个给我感觉是高仿,不是真货,不过高仿跟真货使用上没区别。
主要三个疑点 1.面板颜色色差 2.输入光耦牌子 3.输出继电器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老的型号了,我从1N用到现在的3GA,每年都经手几百个。
1S我没用过 按同时代1N的判断标准 LZ这个给我感觉 ...

这个具体不知道呢,

网友:
晶体管输出好能做运动控制,三菱在运动控制还是比较牛逼的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D:
很老的型号了,我从1N用到现在的3GA,每年都经手几百个。
1S我没用过 按同时代1N的判断标准 LZ这个给我感觉 ...

这个做工应该是真的,看最开始的图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