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Topower至宝TOP-370P4 ATX电源,来自宝岛的牌子

楼主(2020-01-29):
简介:电源是朋友作废品扔给我研究的,症状是12V带负载就掉电压到9V;
经百度查了一下原来是宝岛牌子,几乎是市面上罕见的品牌;
沉甸甸的,看粗状的线材和接口金光闪闪就知道用料十足,决定试试能否修复;
到手的电源是脏兮兮的,就用高压喷枪冲洗后凉干;
请无视上面不规则的焊点,都是拆换元件偶的手笔

开拆:

铭牌:看型号和接口就知道年低久远;

另类的屁股,拆开后见到继电器才知晓当电源工作后,最上面的接口才提供220V交流输出;

又长又粗的线材,接口还镀金

拆开后的样子,每层功能板都有接口分离,密密麻麻的叠在一起,ATX电源的大忌啊

PFC线路:L6561+2颗K2837+1006;

ATX电源少见用继电器

主板芯片都是用ST意法半导体:UC3842B+CHN063EC+TL494+LM339

开关管和整流管
========================================
检查低压输出,发现电解电容都怀孕爆浆了,隧高低压所有电容全部拆下来检测更换!

除了主大电解正常外,还有两颗安规电容容量为原来的1/10,这些电解电容不是容量少得可怜,ESR值还高得离谱,全部更换!

高低压电解电容全换掉~~~~~~~

查了一下TL494待机和加电电压都正常;插上电脑主板开机,12V上电子负载10A测试,掉了0.42v还行吧~~~
如何不让它一点也不掉,哪位大大安利一下?

网友A:
朋友问一下那个检测电容的工具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问一下那个检测电容的工具叫什么

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的电子负载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能测多大的电压电流?有资料吗?

网友:
要不掉得厉害,,,要把电压取样点由线路板焊排线的地方,,移到排线插头的一端,,消除了排线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的电子负载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能测多大的电压电流?有资料吗? ...

某宝买的产品

网友:
全镀金接口真是良心牌子

网友C:
咋看以为是日立电容~还是日系电容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看以为是日立电容~还是日系电容耐操

湾湾的富之餘fuhjyyu电容,当年的爆浆王

网友D:
最后发现电容换的成本好贵
晶体管检测仪记得电容一定要放电,已经坏了一个的路过

网友:
电容测量一一定要放电,惨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发现电容换的成本好贵
晶体管检测仪记得电容一定要放电,已经坏了一个的路过 ...

都是一些拆机电容,这个电源扔了也可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一些拆机电容,这个电源扔了也可惜吧

哦,你有旧电容。。。OK
不然我想光400V,450V的大电容2颗一买就15-20元没了。。。去折腾一个470W电源不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你有旧电容。。。OK
不然我想光400V,450V的大电容2颗一买就15-20元没了。。。去折腾一个470W电源不太 ...

还是分立元器件好修,贴片的麻烦很多

网友:
给个链接可以吗?谢谢

网友E:
我有个电源也是短接启动正常,12v一带负载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电源也是短接启动正常,12v一带负载就不行了~

全换电解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