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过年宅家,拆一台德律风根卡座。

楼主(2020-01-29):
(图片)

楼主:
发现进带和倒带不正常,肌无力,可能是第二电机问题。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显微镜相机拍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显微镜相机拍照的?

何出此言?

网友B:
皮带打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打滑了吗?

还没全部拆开机芯部分,图中那个白色的电机是倒带,进带专用的。

网友:
里面真干净

网友:
别说洋鬼子的机器外壳不怎么生锈

网友C:
这东西  不错,,,。就是 断了一根线  就of:smile:

网友:
好东西不论什么时候拆开看都不会过时,当年那么贵还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  不错,,,。就是 断了一根线  就of

你修过?刚才检查了一下,估计是倒,进带电机驱动电路问题,每次按键,就只转一下,就跳闸(保护)了

楼主:
技术数据

(摘自用户手册和服务说明。当服务手册和用户手册的编号不同时,我列出了服务手册中的编号。)

胶带速度:4.75 cm / s +/- 1.5%
速度变化:<= +/- 0.16%(REC + PLAY)
<= +/- 0.12%(仅PLAY)
频率范围:30-14000 Hz(Fe2O3)
30-16000赫兹(CrO2)
30-18000 Hz(铁铬)
30-18000 Hz(金属)
谐波失真:<= 1%(Fe2O3和FeCr)
<= 3%(铬)
<= 2%(金属)
降低最大10 KHz时的高频电平:<= 11 dB(Fe2O3)
<= 11分贝(FeCr)
<= 12分贝(CrO2)
<= 3 dB(金属)
高COM NR时的信噪比:72 dB(Fe2O3)
73分贝(铬铁)
74分贝(CrO2)
73 dB(金属)
播放去加重:3180 µs / 120 µs(Fe2O3)
3180 µs / 120 µs(FeCr)
3180 µs / 70 µs(CrO2)
3180 µs / 70 µs(金属)
倒带时间:大约。 C60磁带80秒
提示和评论需要100秒??
消除阻尼:> = 70 dB
擦除频率:85 kHz +/- 1 kHz
左/右声道阻尼:> = 40 dB
输入灵敏度:0.4 mV / 7 kOhm(无线电/微型)
30 mV / 470 kOhm(辅助)
180 mV / 60 kOhm(线)
输出电压:1.1V / 2 kOhm(无线电/线路)
350 mV / 400 Ohm(耳机)
复用滤波器:19 kHz导频抑制> = 36 dB
半导体:16个集成电路
45个晶体管
16个二极管
27个LED
电源电压:220V +/- 10%
电源频率:50-60 Hz
尺寸:435x111x250毫米
重量:8.1公斤
关于失真的所有数据,最大降低10 kHz的高频率水平和S / N比基于200 nWb / m的磁带磁化水平。

楼主:
RC200是Silver系列盒式录音机的“中间选择”,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具有近乎传奇的地位,因为它当时赢得了许多德国HiFi杂志如“ Audio”的测试。 与RC100相比,它要重得多。 主要原因是需要更大的变压器来驱动螺线管和第二个电动机:RC200具有完整的电子驱动控制,螺线管在STOP / PLAY / FF / REW之间切换,另外还有一个专用于电动机的第二个电动机。 磁带盘。 特别是后者显着降低了机械复杂性。

特征

电子驱动控制; HighCOM; 杜比B兼容; 铁/铬/铁铬/金属带支撑; 可切换的复用滤波器; 具有存储功能的机械式磁带计数器; 2个峰值保持LED显示屏

连接器

广播/声音/录音带(DIN); 麦克风/辅助(DIN); 线路输入/输出(4xCinch); 耳机(6.3毫米)

网友D:
亚洲产的机子,好多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洲产的机子,好多飞线。

81年发布的机器,此机的技术在当时算是领先的了,快40年了,机器状态基本良好。当时,我们在干嘛?不要纠结飞线了,当时的技术,飞线不可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洲产的机子,好多飞线。

地球产的机子,都会有飞线。

网友E:
真是一台好机器,可惜磁带这么快就要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一台好机器,可惜磁带这么快就要淘汰了。

谁说磁带淘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球产的机子,都会有飞线。

德律风根好像是德国牌子吧,八十年代已经搞代工了。欧洲人当时已经意识到亚洲销售产品在亚洲产成本低,运输也便宜。也有利于占领市场。
不敢确定是日本产,也就说是亚洲产。如果是德国货,插座就不同,ic也用欧洲公司的芯片。

楼主(2020-06-06):
引用 网友D:
德律风根好像是德国牌子吧,八十年代已经搞代工了。欧洲人当时已经意识到亚洲销售产品在亚洲产成本低,运 ...

这种机器,在当时,技术领先日本,都是德国本土造,看到TFK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