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100M无线路由器打算换代,麻烦推荐一个

楼主(2020-01-29):
春节看电信的IPTV,老是卡顿,看个春晚,卡顿一百多次,换了个路由器,还是这样,打算打10000号让电信来瞧瞧线路。

不过也打算换台路由器了,家里的电信宽带签约速率是200M,无线路由是Cisco CVR100W,100M倒是基本能跑满,但是不太稳定,偶尔掉线,毕竟路由器只有100M,想换一台全千兆带USB口的,搜了一下大家的推荐,尽是K2P。

到京东随便搜了一下,带USB的不多,目前搜到一个华为荣耀Pro2,一个是京东云的2100M,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大家再给我推荐推荐,价格控制在300以下(麻烦别给我推荐K2P了)

网友:
华为旗下民用路由就不推荐了,论坛里搜一下评价就知道

网友:
好点的就是K3刷机,包括K3C等,其次就是IPQ4019的精斗云刷机

网友:
那就小米的路由器吧

网友:
没有没有没有

网友:
K2P没U口,要U口 新3就是无线有点差,但比一般的路由器好多了。

网友:
我的华为荣耀路由PRO买的时候将近300,已经稳定工作近3年了,从来没有掉过线,无线也很稳定。

网友:
K2P,京东云下午折腾了下,无线垃圾的要死。

K2P K2P。

网友A:
看IPTV还卡,你进光猫看看光功率先。
IPTV一般是机顶盒直接接在光猫上的,换路由不会解决IPTV的问题。

网友:
你的电信IPTV卡,跟路由器没关系啊,因为是光猫直接到机顶盒的,我们看就不卡,所以看看你光猫的衰减和发射功率。如果你说的是用的路由器网络看的IPTV卡,那很正常,大家都看你就卡了,别人也卡。

路由器买华硕的吧,或者网件,别嫌贵,你能用10年。固件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PTV还卡,你进光猫看看光功率先。
IPTV一般是机顶盒直接接在光猫上的,换路由不会解决IPTV的问题。 ...

我家是LAN入户,还没改光纤,网线直接连路由器WAN口的。

网友B:
我是春节前买的荣耀Pro2,稳定,颜值高,APP网管功能很丰富,强烈推荐

网友:
wdr4310 昨天测的300M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春节前买的荣耀Pro2,稳定,颜值高,APP网管功能很丰富,强烈推荐

下P2P之类的掉线吗?另外听说固件不能回退的?

网友:
IPTV用有线吧。。。这边都是有线的。。。
本来无线实际带宽就80Mbps,高清用20Mbps,不划算的。。。

网友:
cctv1和cctv-4k台是不需要机顶盒就能直接收到的,你电视机搜台试试看

网友:
电信不是有1K的那种光猫呀

网友:
K2P不解释,IPTV卡不一定是路由的事...

网友:
45块还包邮的中兴e8820v2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