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触摸台灯接线问题

楼主(2020-01-29):
家里的触摸台灯有的时候触摸不太灵,需要大力气摁才行,自己稀里糊涂就拆开了却就不知道如何接线了,请大神告知

网友A:
拆之前没拍照?热缩管剪掉拍照看看吧,不敢猜

网友B:
红的,白的是灯头电源线,黄的是触摸钱,接灯座金属壳。

网友C:
连就这几根线都搞不清的,下次这个电还是少碰吧。
至少学会先拍个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的,白的是灯头电源线,黄的是触摸钱,接灯座金属壳。

我觉得3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就这几根线都搞不清的,下次这个电还是少碰吧。
至少学会先拍个照。

一开始是拍了的,后来忙别的事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有时间了想收拾了发现照片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之前没拍照?热缩管剪掉拍照看看吧,不敢猜

黄色线直接粘到金属壳上就可以吧

网友:
灯泡与驱动板的白对白,黑对黑接好。电源线一根接黑线,另一根接红线。黄线为触摸用。

网友:
尽量多的提供点照片资料吧,自己理解

网友D:
红黑是火零,白是负载,负载跟火说话

网友:
8楼说的对。“灯泡与驱动板的白对白,黑对黑接好。电源线一根接黑线,另一根接红线。黄线为触摸用。”
控制板的红线接220V电源火线。白线是控制输出线,接灯泡的白线。黑线接220V电源的零线并接灯泡的黑线。黄线是触摸控制线,接灯具底座金属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黑是火零,白是负载,负载跟火说话

也有这么个台灯,香港货,挺重,让我给卖废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