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询问可控硅的参数问题,CR3CM 8 9N。

楼主(2020-01-29):
各位大神,最近修一陈年老货充电器,发现一个可控硅坏了,上面印有三行,第一行是三菱logo,第二行是CR3CM,第三行是8(空格)9N,是不是意思是这个可控硅是CR3CM-8的型号?耐压400V,可过流9A?再问一下能不能用CR3CM-12 11A的替换?或者别的什么可控硅替换?

网友A:
单项可控硅,只要耐压耐流符合,可以加装散热器就可以使用,注意引脚不要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功率或电流更大就行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309a25e2bd960590c677e0.html

哦,谢谢,我这个可控硅从充电器上拆下(充电器故障为无法充电,按触发键也不工作,充电指示灯不亮。),用数显万用表电阻档测试,红表笔接阳极A、黑表笔接阴极K,显示无穷大,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后,读出阳极A到阴极K之间的电阻阻值有720多欧母,是不是这个可控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项可控硅,只要耐压耐流符合,可以加装散热器就可以使用,注意引脚不要接错。 ...

哦,谢谢,我这个可控硅从充电器上拆下(充电器故障为无法充电,按触发键也不工作,充电指示灯不亮。),用数显万用表电阻档测试,红表笔接阳极A、黑表笔接阴极K,显示无穷大,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后,读出阳极A到阴极K之间的电阻阻值有720多欧母,是不是这个可控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