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剁馅不发愁——我有 JYS-A960 九阳绞肉机!

楼主(2020-01-29):
『 元作 』剁馅不用愁——我有 JYS-A960 九阳绞肉机!

以前过年包饺子,炸丸子,包包子,做馅饼,家人不喜欢剁馅,既麻烦还累人。
于是作为新年礼物,买了一台绞肉机。
东北人爱吃饺子,所以她堪称饺子伴侣。
外观

配件一样一样拿出来。

绞肉刀

上面的护罩 。

很锋利

传动轴 ,感觉有刚性 。

看这两组刀片

绞肉杯,玻璃材质

这是鸡头——应该是个电机。

铭牌

带快慢档

驱动轴

楼下测试过程。

楼主:
剁馅不发愁——我有 JYS-A960 九阳绞肉机!

先测试绞肉。
切成小块放入即可 。

盖上上盖

扣好电机头 。

开始绞肉 ,先慢档,

再快档

加入芹菜 ,继续绞

绞的挺细的 。

菜和肉都搅拌均衡了
送的塑料刮刀

挂掉肉馅

这样扣好盖子,直接放冷冻室 ,这样时间短不用清洗。

使用感受 ,此款绞肉机容量大,绞肉效果好。

绞一次肉馅包饺子,够五六个人食用。
之前觉得绞肉后,清洗麻烦,好在这里冰天雪地,放冷室内,冬天清洗不了几回。
完毕,感谢朋友们支持、欣赏 。

网友:
皇上,肉要去筋膜吧。难去不?

网友A:
多少钱掳的?我在专卖厨具的批发市场,15块撸了个塑料底座的,消毒的时候,差点烫变形了。
          自己打,肉胶总是有股机器味

网友B:
我过年也是用的这玩意打的肉馅子,说说使用效果,绞肉需要放偏瘦的肉,肥肉效果比较差,不是容易贴到一边打不着,就是绞的不均匀,这个机器放的多一点,就会出现下边绞成汤了,上边还是大块,绞菜效果还可以,我绞的是大白菜,优点就是省时省力,缺点就是容易不均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掳的?我在专卖厨具的批发市场,15块撸了个塑料底座的,消毒的时候,差点烫变形了。
          自己 ...

有搅菜机味道和气味的话,可能是密封组件有食品级润滑脂漏出一点,也可能是不锈钢刀片金属离子等,担心的话想办法擦掉润滑脂密封部位试试。烫变形的话,有些外壳塑料类似汽水瓶PETG等不耐热。

网友:
我买的美的的  个人觉得很好用,家里老人不能接受 说是肉馅太烂太细腻了没嚼劲,反正各种不满意,但是真的很省事儿,时间剩下都是在清洗机器

网友:
和人工剁肉一个道理,如果是冻肉在肉没有完全化冻时切成2公分的颗粒,几秒完工,筋膜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搅菜机味道和气味的话,可能是密封组件有食品级润滑脂漏出一点,也可能是不锈钢刀片金属离子等,担心的 ...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剁馅不发愁——我有 JYS-A960 九阳绞肉机!

黄尚做饺子的利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过年也是用的这玩意打的肉馅子,说说使用效果,绞肉需要放偏瘦的肉,肥肉效果比较差,不是容易贴到一边打 ...

是的,这玩意儿不咋好用。还是真正的绞肉机绞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玩意儿不咋好用。还是真正的绞肉机绞的好。

家庭用这样的很好了

网友:
主要是清洗很麻烦,其它都没有什么的

网友F:
谢谢分享。。。。偶不是东北淫,偶都是两把菜刀剁的,或者在菜市叫别人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偶不是东北淫,偶都是两把菜刀剁的,或者在菜市叫别人加工的。。。。。 ...

今天测试了一下 ,肉和菜60秒可以搞定

网友:
这样的馅少了灵魂吗?

网友:
150W扩大2倍300w:lol::lol::lol: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D:
黄尚做饺子的利器~~

声音大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