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4k台,你们收到了吗?是真4k哦!

楼主(2020-01-29):
我这里能搜到两个数字4k台,不需要机顶盒,
不需要机顶盒,不需要任何机顶盒!
只要电视机有高频头,支持搜索数字台,就可以。
两个4k台,一个是CCTV-4K,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
一天到晚都播放4k的美国大片和中国电影 而且是5.1音频。
用arc回传HDMI给功放就可以解码输出5.1了。
当然1080p的CCTV1也可以直接接收,这3个电视台是不加密的,
不需要插解密卡。

4k的春晚,右下角小老鼠尾巴上的庚子年几个字都非常清晰。

网友A:
电视信号从哪里来的?

网友:
我差的是4K频道吗  我差的是4K电视

网友:
这个好久都没试过了 乐视的有问题 不支持伪加密的台 小米的不支持那啥音频解码  折腾了几回就没摸过了

网友:
真的?如何接收直接用有线电视的线?

网友:
个别省会个别发射台才有在发射。。。实验性质的。。。

网友:
掏粪 使我快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信号从哪里来的?

应该是地面波数字信号

网友:
用显示屏看电视只有机顶盒。。

网友C:
是什么地区的,什么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信号从哪里来的?

广电华数闭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地区的,什么频率

CCTV4k是171Mhz,6875k/s,64QAM

网友:
哪个地区的?

楼主:
我金华,不同地方不一定一样,看当地电视台如何转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CCTV4k是171Mhz,6875k/s,64QAM

有空试试!不知电视能不能支持

网友:
曲靖人民路过 垃圾广电 已经不用他的线N多年 全部改小锅盖了

网友:
这个怎么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地面波数字信号

我们这的地面波只有标清的节目。

网友:
本地地面波-央视的台全部 都算高清的了,非标准的信号(貌似480*忘了多少的信号,32寸电视看还是比较清晰的,屏幕再大的话,也够呛),本地的台都是320*还是忘了多少的信号,32寸图像看的是一塌糊涂的马赛克......感觉本地地面波如同鸡肋。

网友:
歌华有线的两个4K,CCTV能看另一个加密,联通IPTV两个4k台,一个能看另一个需要付费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