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教一下怎么弄坏手机主板?

楼主(2020-01-29):
现在手上的手机就是经常识别不了sim卡,售后维修了两次都不行。快过保修期了,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问题。现在想把手机主板弄坏了,让他换一块主板给我。(三大运营商的sIm卡都换过。)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外观没有受损的情况下不拆机主板吗?(手机在保修期之内,没有3.5毫米耳机孔,只有c口和卡槽)

还想问一下

数据线的D+、D-和sim卡触点和SD卡触点是直接连接手机cpu用的吗?

通过电蚊拍对这些触点进行电击能不能弄坏?(不知道这样售后会不会看到痕迹)

售后一般不会修主板只会换?

网友:
接口一般是有保护电路,但电压够高的时候保护电路也保不住

网友A:
火机电子,对主板来两下

网友:
打火机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机电子,对主板来两下

来二十下都不行

网友B:
还有彩电不,高压帽对着机器开几次就够了

网友C:
电击应该是能看出来吧  有时间还是天天返修烦死售后靠谱

网友:
多次维修不好,是可以换新的。具体查查消费者保护法

网友:
去售后说明情况就行,申请换主板

网友:
这个一般大厂的产品保护电路都做得很好,Intel 的535的 SSD,我把电压加到30V烧的冒烟了,都还可以用。+-30V反接线都没有问题。所以,还是去缠售后直接处理更好一些吧

网友:
朋友可以用9-12伏的电源试一下,正反接都试试。

网友:
连续相同的故障维修3遍可以找官方换新机,有这一条法律的,你还差一次

网友D:
换估计不太可能,坏了还是给你继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机电子,对主板来两下

这个恐怕对一般电子产品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击应该是能看出来吧  有时间还是天天返修烦死售后靠谱

问题日期快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估计不太可能,坏了还是给你继续修

售后不会修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彩电不,高压帽对着机器开几次就够了

高原帽是哪一个东西?这个放在老屋。

网友:
出个骚主意:就在SIM卡弹簧处上电

网友:
请告诉我们这是啥牌子的手机

网友:
把煤气灶的高压引出来,使劲打,我不信打不坏小小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