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的管理页面进不去了

楼主(2020-01-29):
买了个双频AP路由,只有一个WAN口,WAN口接到主路由器上,用手机链接AP的WiFi,手机被分配的IP是192.168.20.2默认网关是192.168.20.1,这时候手机连上了也上不了网,进去网关后设置成AP上网模式,改了WiFi名称和WiFi密码。
手机WiFi链接AP能上网,手机被分配的IP是192.168.1.7,和主路由网段是一样的。
这下问题来了,WiFi密码时间长忘了,想进AP的管理页面怎么也进不去。
我手动把手机的IP改为192.168.20.2也不行,
唯一一个wan网口直接连电脑也不行。
请教大神怎么设置才能进阿?!

网友A:
1.把电脑设置成固定ip 192.168.20.10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20.1,然后用有线接这个AP试试。
2.找AP上的reset按钮,恢复出厂设置。
3.到AP的官网去找找使用说明。

网友:
现在的手机一般不都可以分享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电脑设置成固定ip 192.168.20.10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20.1,然后用有线接这个AP试试。
2. ...

电脑改固定IP后直接变未识别的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