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对比电子脉冲按摩椅JZCD-3

楼主(2020-01-29):
不知道这玩意是不是虚头。留下了一个好点的,剩下的加电到9.9V就扛不住了

网友:
大变压器的那个厉害,可以升压比较狠,那俩黑膏药的都是LC震荡没多高电压

网友:
高压线路耐压测试仪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慢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