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气泵气量小有懂维修的吗内附拆机图

楼主(2020-01-29):
前几年买的无刷的气泵机养鱼做气泵用了2年出气量只有一点了拆开看了下就是那个褐黄色垫圈破损,关键咱配不到啊,而且进气口好像进气也不稳定变成一进一吸了好像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二冲程发动机原理,你就明白了。至于垫圈可以广思就近取材,自行车内胎,避孕套,蛋糕铲,饭碗隔热硅胶垫.........就看你的了。

网友A:
进出气 阀片坏了,黄色的是皮碗,破损后密封不好,要换不然拉缸. 尺寸淘宝搜无油空压机配件,找到合适尺寸的配件!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剪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出气 阀片坏了,黄色的是皮碗,破损后密封不好,要换不然拉缸. 尺寸淘宝搜无油空压机配件,找到合适尺寸 ...

好像是能找到配件谢谢啊

网友(2020-03-13):
这个做工不错啊,这种可以给车胎打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