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其实也可以维修-微创手术拆修微软SurfacePro Type Cover键盘盖

楼主(2020-01-29):
首先感谢这位老兄的拆机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4039

我的是4代Surface Pro,键盘盖与他帖子中的有些不同,好像无法完全拆解,但问题是一样的是同样地方折叠多了柔性PCB断裂。
问题刚开始是打字或轻微移动下Surface Pro经常会弹出是否切换到平板模式,恼火的是同时打字的时候会失焦。

找了键盘另外一个Surface Pro测试,有时候甚至不识别,基本判断是键盘问题。但电脑还有别的问题,例如老大难的问题:已接通电源,未在充电。
考虑到下个月就出保了,同时想排除下主板的问题,遂在年前又报修了一次。为什么又呢?因为3年中好像是第三次维修了,修了一次不充电,还有一次闪屏(据说是CPU还是主板的通病)。
这次估计苏州捷普工厂的工人看到这熟悉的面孔又来修了,一不做二不休把主板、硬盘、电池(维修后电池损耗为0)全更换了。

这台准“官翻机”终于在年前最后一天给我寄回来了,但问题又来了,没有原装键盘几乎无法干活。先要把系统给装回来,没系统蓝牙键盘鼠标没法用,机器本身就一个USB口。好不容易加了个USB扩展把系统弄好了发现过年期间带来带去的没有键盘始终还是不好用(对比了Ipad微软的软键盘不好用就不要提了,可能是体育老师设计的)。
然而,昨天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早于9日上班,有条件的Home Office办公。这键盘虽然是公家的,但这意味着可能没人给你采购了。

于是手起刀落,就有了下面的过程:
拆的过程不表,与上面帖子几乎一致,只是我的只能拆上面一小部分。
焊接就这个水平了,普通烙铁,但是用了高级货AMTECH的BGA助焊膏。
飞线采用了报废耳机中的,里面应该有凯夫拉,或许可以一定程度抗折吧

待续

楼主:
考虑到可能要返工,还是用热熔胶半永久固定吧。丑

用了点同事送给我的样品Made in Spain的电工胶带,一直舍不得用,因为相信平生应该没有买到过正版的3M胶带。不完美,但聊胜于无吧。

待续

楼主:
上下翻了几下键盘,很稳定。打字不再提心吊胆了。

网友:
我有一个国产键盘也是这个问题还以为没救了

网友:
开眼了

我觉得键盘弯折那一部分的软排线也迟早会坏,我的那个键盘已经用了3年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坏了

网友:
牛了,精细手术

网友A:
这东西我觉得用耳机线也很快会坏掉..折弯的角度太大了,看过你们的折腾,我准备坏掉就换一个...
四代还有开机卡logo的问题吗?我的是二手的三代,之前有这问题,因为是水货没法售后,后来自己更换了屏幕组件,好了,怀疑这个故障是屏幕的问题。
目前还有个情况,系统自带的中文输入法,在打字的时候有概率会没等我选字就把拼音当英文输进去,因为只有一个键盘不确定是键盘问题还是系统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也是9号前在家办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觉得用耳机线也很快会坏掉..折弯的角度太大了,看过你们的折腾,我准备坏掉就换一个...
四代还有开 ...

4代机器主要是闪屏的问题,之前是整机更换处理的,但现在估计Surface的故障率太高了,据说有20%~30。所以后来维修外包了,也就不会给你更换了。
卡Logo一般怀疑是硬盘的问题,可以刷下固件试试。
排除键盘的问题可以下载安装官方的恢复镜像: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surfacerecoveryimage

网友:
五代瑟瑟发抖

网友:
折的角度大了迟早断 哪怕笔记本转轴中间线都容易断 何况是这种排线

网友(2020-03-17):
已经拆烂了, 不知道能不能  接usb线出来  用作别处啊

网友(2020-05-26):
你好,那6个触点知道怎样定义的吗?可以改USB接口不?

网友(2020-07-10):
已经拆烂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1-03-31):
不错修的蛮好的

网友(2021-12-24):
我的surface pro 3键盘盖也连不上需要自己修,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4-05-21):
和PRO1 2带针脚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