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英朗进取版有个故障码P1915,请教各位

楼主(2020-01-29):
目前家里有辆15N全新英朗,自动进取版,2015年9月份一手车,保养正常,变速箱油6W5时换过一次,目前8W2.
这个故障去年发生过一次,时隔大约10个月,最近又发生了。

故障描述如下:
1. 正常行驶中,升档的时候(已经热好车的情况),偶尔会出现换挡顿挫,然后出现故障码。查询故障码为P1915,从网上查有说是稳压模块故障的,也有说是变速箱故障的。从我发生故障时候的体验来看,倾向于是变速箱故障,但是不清楚具体是哪的问题,ecu供电?电磁阀?离合器?程序?故障码可以清除,清除之后一切正常。
2. 正常保养的时候,3.5L机油刚好到上限位,但是没注意以前换油的时候能放出来多少。最近一次保养的时候,用的大铁桶的半合成散装机油,当时店家操蛋只给加3.2L,在上下限位的中间位置。最近几天,里程已经到9000了,半合成也该换了,检查机油发现油位已经在下限下面半公分左右的位置了,凉车,静止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减少的这些量有多少,估计得1L左右?这样是正常的吗?尾气没有冒蓝烟的情况,也没有烧机油特有的那种味道。

因为没有这款车的维修手册,所以不清楚怎么解决。请手里有资料的或者了解这些故障的大神,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自动挡换挡冲击 检查是不是  油 ATF 要换了     不是说的机油

网友:
第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正常加机油的确是到尺中间位置。不操蛋。有点烧机油哦。看是不是二次排放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
微量的耗机油也没办法的,修不合算

网友:
有故障码回店不就完了?

网友(2020-05-20):
9000耗1升,不算多,不过大桶散装油能跑90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