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个监控主板上的排线怎么插拔?

楼主(2020-01-29):
上次拆摇头机监控,拆到球内部时遇到了这个排插,试了试直接插拔纹丝不动,无奈绕过这一关带着排线直接卸的主板,虽然取下了主板,但排线在这里确实碍事。不知大家是如何拔下这个排头的。

看过网上类似的排线插头,有掰开黑色边框取出的,有提起黑色边框取排线的,但仔细对比各自的结构都有所不同。这个排插估计拉起黑边框松开的可能性较大,但碍于拆装一次外壳损坏的几率大一次的缘故,没敢再次拭手。毕竟为了测试那个滤红外光敏电阻已经拆卸了好几次了,不过到现在还没试出最佳变阻临界点。监控开启红外太早了,天还没黑,红外灯就已打开,IR-CUT也随即转换为黑白镜头,那个时刻彩色拍摄还很清楚,可红外灯控电路已向IR-CUT电机发送了转换滤光片的指令。分两次跟滤红外光敏管并了20K和50K电阻,证明阻值都太小,全是24小时光敏截止。后经仔细研究滤红外光敏管的特性,感觉应该并不小于5M的可变电阻来调试比较合适。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还可以从光敏电路的串联电阻上做手脚,感觉动串联电阻才是上策。当然光敏电路不动,直接掐断红外灯的供电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当初是为防窗玻璃反射红外光而想关闭夜视的。从效果看,让灯控电路即向Ir-cut发出转换滤光片的命令,又不让红外灯点亮,才应该是达到的最佳效果,这样夜晚虽没有红外补光,但全透光镜头已经让部分环境红外射线进入了镜头,这会让漆黑的夜晚有一丝丝光亮。

说了半天跑题了,这里还是问这个排插怎么拔?

网友A:
黑色的塑料条向排线方向 两边同时挑起

网友B:
排线后的黑色塑料垫两边拔出一点,再把排线拔出来就行了。

网友C:
把黑色塑料板往外拉就行了。

网友D:
图2右边不是拔起来了吗?把左边也拔起来就可以取下排线了

网友E:
左右网上拔,排线就可以取出,装回进去把排线插进去,压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塑料条向排线方向 两边同时挑起

跟我的判断一致,谢谢给我的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黑色塑料板往外拉就行了。

谢谢温总亲自出面相助,看着黑色的边框好像没有外旋的轴呢?观察了网上外旋的插头,看着都有个明显的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2右边不是拔起来了吗?把左边也拔起来就可以取下排线了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右侧已经脱离了原位。当时用力拔过,没拔动,就绕道卸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后的黑色塑料垫两边拔出一点,再把排线拔出来就行了。

是这样,基本确定是这样开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右网上拔,排线就可以取出,装回进去把排线插进去,压下就可以了! ...

说得方法基本都是这样,看来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