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博达吸顶AP拆开,加个12V电源座

楼主(2020-01-29):
QCA8337-AL3C
QCA9563-AL3A

QCA9882-BR4A
内存W971GG6KB-25
闪存25L-12835F
5G功放:SKY85405
2.4G功放:SIGE2576L

没有POE交换机,准备用起来加个电源座,也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A:
配置不错,用料不错。AP比普通路由器确实好很多。
12V  DC座加在哪里的呢?看你已经进AP设置界面了,应该是加好了座子,成功点亮了A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用料不错。AP比普通路由器确实好很多。
12V  DC座加在哪里的呢?看你已经进AP设置界面了,应该是 ...

楼主可能是用POE交换机进去的,但他自己没有POE交换机。可以买个12V转接POE的东西啊!不必买POE交换机或焊底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是用POE交换机进去的,但他自己没有POE交换机。可以买个12V转接POE的东西啊!不必买POE交换机或 ...

我是能省则省,自己有能力焊接DC座就没必要花钱买。
我猜红圈里的两个电容上可以外接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能省则省,自己有能力焊接DC座就没必要花钱买。
我猜红圈里的两个电容上可以外接12V电源。
...

我加在这里的
补了一个保险和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能省则省,自己有能力焊接DC座就没必要花钱买。
我猜红圈里的两个电容上可以外接12V电源。
...

这个并不是靠猜啊,要看和测量。猜错烧掉代价岂非更大?况且转接头根本不用几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并不是靠猜啊,要看和测量。猜错烧掉代价岂非更大?况且转接头根本不用几块钱。 ...

其实根本不用猜,只要知道这个是POE供电的,POE分离电压就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根本不用猜,只要知道这个是POE供电的,POE分离电压就是12V的

我并不是说POE电压,而是供电的位置。

网友:
垃圾没啥用的

楼主:
不要钱还是不错啦.朋友知道那种配置高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