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蚊拍改可充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0-01-29):
得闲有时间,把坏了的电蚊拍(原220V可充电,使用时间长,电池坏了,充不进)改为可充锂电池供电,用一块小的充电宝板和一块AMS1117  3.3V降压模块(模块中有LED工作灯,切断线路,省得待机状态耗电),本想加多一块手机锂电池保护小板,但加上去后,无电压输出(可能坏了),省了,以后找到再加吧。

网友A:
1.原机用的铅酸电瓶,电压大约4.5V,可用5V直接供电,不需要加1117降压3.3V,而且这个电路用3.3V供电可能还工作不起来
2.降压板1117本身的静态功耗远高于这个LED,拆LED等于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机用的铅酸电瓶,电压大约4.5V,可用5V直接供电,不需要加1117降压3.3V,而且这个电路用3.3V供电可能还 ...

哦,收到,降压输出3.5V,碰网有电激声,如果1117降压板静态耗损大,那还是把它拆下来。

网友B:
怎么想的,为什么加个降压模块?你这单节18650充满还没有原装的电瓶电压高呢

网友C:
不建议加上锂电池充电板,电蚊拍高压放电极易损坏充电芯片,已经有改装的坏充电板。我就直接改成可更换18650电池座,电池没电了拿下来充电,充满电的18650电池能用一年。国产的18650放着都跑电的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加上锂电池充电板,电蚊拍高压放电极易损坏充电芯片,已经有改装的坏充电板。我就直接改成可更换1865 ...

电池不好扣的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想的,为什么加个降压模块?你这单节18650充满还没有原装的电瓶电压高呢 ...

因我在用的几个电蚊拍都是两节干电池,以为3.3V 就可以,无考虑这四方小电池是4.5V,不过还能用,下次再拆去掉就是。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013

这个是我DIY的,你参考一下
我没加降压模块,过保护板后直通电蚊拍升压板
蚊子直接炸成渣,威力很猛
电池也很耐用,从做好到现在还没充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加上锂电池充电板,电蚊拍高压放电极易损坏充电芯片,已经有改装的坏充电板。我就直接改成可更换1865 ...

我的接线是充电经蕊片,放电直接从电池取电不经蕊片(不是从USB脚引出的),省得充电又要拆。不知这样坏不坏蕊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好扣的怎么改?

家博士的有专门的电池盖,比较方便改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接线是充电经蕊片,放电直接从电池取电不经蕊片(不是从USB脚引出的),省得充电又要拆。不知这样坏 ...

只要电池是不可卸的,充电芯片连接在电池上的就容易烧芯片。没改装前,我就经常被电蚊拍的充电插头电刺到。就是高压电网端感应过来高压电,容易损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池是不可卸的,充电芯片连接在电池上的就容易烧芯片。没改装前,我就经常被电蚊拍的充电插头电刺到 ...

你的是原机用的铅酸电瓶4.5V,吗?

网友:
是的原配铅酸电池跟你的一样的,使用了5年后换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原机用的铅酸电瓶4.5V,吗?

是的原配铅酸电池跟你的一样的,使用了5年后换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原配铅酸电池跟你的一样的,使用了5年后换锂电池

谢谢,那我就放心直上锂电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就放心直上锂电池了,

另外要注意,电蚊拍的原铅酸电池充电电路要断开,否则危险。我是直接将220v的插头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要注意,电蚊拍的原铅酸电池充电电路要断开,否则危险。我是直接将220v的插头去掉了。 ...

是的,220V的插头已直接去掉了。

网友:
铁锂18650,加平衡板,平衡板上放电电阻上焊个led,用原充电回路,当充到3.6v时,平衡板上灯开始闪,说明充满了!
我改了个废塑料9珠充电手电,灯珠换的4016灯管里的

网友:
液晶显示的电蚊拍,第一次见,这个高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