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TH58TEG9UDKBADE(983AA89276D0)量产成功

楼主(2020-01-29):
东芝,TH58TEG9UDKBADE,64GB,eTLC。
上测试架读ID:983AA89276D0,显示不支持IS917

尝试过上3267和3268,都无法量产成功。
偶然间发现IS917支持列表里有类似颗粒。

尝试添加新ID:

在PNIndex_917_V4.08.00.79.ini里也添加对应信息
量产工具: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45_2_HY

开始焊接,需要152转272

一次成功:

开始量产:

成功了,不过ID和量产前显示的不一样:

跑个速度:

楼主:
加个跑全图

网友A:
上慧荣比银灿好得多,3268直接就有272,连转接板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慧荣比银灿好得多,3268直接就有272,连转接板都不用

可是3268我一直不成功。才换成917的

网友B:
你既然会改917的支持,为啥你不直接改3267跟326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会改917的支持,为啥你不直接改3267跟3268呢,

等你改,我是改不出来。

网友:
3268的工具有点反人类,必须要有一个bin才可以,高格工具可以自己指定固件。

网友C:
is903能上这片吗 903有bga2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903能上这片吗 903有bga272

TLC上不了9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慧荣比银灿好得多,3268直接就有272,连转接板都不用

这个颗粒3268低格有点bug

网友C(2020-03-09):
917板子默认只能支持1CE+1CE或者2CE+2CE模式,不支持4CE单双贴!!!你这个怎么支持4CE?

网友D:
我也想问和楼上同样的问题,917怎么支持单贴4ce的,我这个同样的颗粒贴上只有2ce,并且开始id和你这个不一样,变成了你后面的这个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7板子默认只能支持1CE+1CE或者2CE+2CE模式,不支持4CE单双贴!!!你这个怎么支持4CE? ...

支持4ce单贴的,我贴过7s2fba89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问和楼上同样的问题,917怎么支持单贴4ce的,我这个同样的颗粒贴上只有2ce,并且开始id和你这个不一 ...

917支持的,我试过

网友:
楼主请问改好的工具能分享下嘛,我也有一样的颗粒。

网友(2020-06-24):
这速度咋这么拉跨呢

网友:
917到底支不支持单贴4C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问和楼上同样的问题,917怎么支持单贴4ce的,我这个同样的颗粒贴上只有2ce,并且开始id和你这个不一 ...

感觉你这是没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