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折个熙度P30 LED射灯,风扇不转

楼主(2020-01-30):
这个貌似新的,灯亮,但风扇是不转的。请教是风扇坏了,还是达到某个温度才转?亮一二分钟,散热部分就温度蛮高的。有几个象坛友拆的黑塑料的那种,烤糊全坏了。

网友A:
怎么越来越简单了;去年我淘的比这个做工好多了,就是光线过于集中一直吃灰

网友:
没见温控,坏了吧。查查
老早拆过一个,仅温度保险断了。吃灰

网友B:
40W功率,感觉应该开灯就转吧。~

网友:
估计是风扇含油轴承缺油变慢,最后停转导致灯具过热。有些灯具好的话,尽量换双滚珠轴承风扇减少停转的可能。

网友C:
先把风扇拆下来,另外用12V电试一下,看风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种通电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W功率,感觉应该开灯就转吧。~

虚标的,估计也就20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风扇拆下来,另外用12V电试一下,看风扇是不是好的。

老眼昏花,不敢带电测。按你说的方法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越来越简单了;去年我淘的比这个做工好多了,就是光线过于集中一直吃灰 ...

透镜拆掉不就泛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风扇拆下来,另外用12V电试一下,看风扇是不是好的。

拆下测风扇,坏了

网友(2021-02-26):
换个新风扇很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