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十几年前在柜台上买的电子小保姆电子定时器

楼主(2020-01-30):
质量还不错,当年好像45元,柜台上买的,用两个纽扣电池,共3V,大概可以工作大半年,刚测了下,电流8uA,其实一直没有用,不知道想控制什么? 很无聊啊。朋友家控制鱼缸的换气。
自身耗电0.5W。
想想,控制个消毒器?

网友:
电容降压可靠性不太好,能不能砸个USB充电器把供电部分改装了

网友:
外壳空间够用,应该可以的改大一点的电池

网友:
看上去零几年就有了,科德液晶款也是类似楼主的方案。

楼主:
驱动屏幕和定时的电路在屏幕后面的板子上,耗电电流真小,输出的信号,给下面那个板子放大,驱动继电器。
多定时钟表电路。

楼主(2022-02-19):
最好能放两节7号电池,估计能运行3-5年

网友:
你这还有个独立的电池仓,换电池挺方便,我买的电子定时器里面装有一个小小的镍镉充电电池,没多久就漏液损坏了,我将其换成了CR2032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