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修』真假樱花牌即热式热水器冬天厨房利器

楼主(2020-01-30):
『X拆修』真假樱花牌即热式热水器冬天厨房利器
上回说了一个拆装房子的事情。。其中还有很多小故事,例如这个厨房热水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502&extra=
原来是放在合住房里用的,大约08年我搬过去住,然亲戚先住了好几年,卫生间里装的就是即热式热水器,因为小,后面快10年了,坏了,但是他们也搬走了,所以我就淘宝买了这款热水器,包装一直没丢就是知道总有一天会拆迁的。。。

现在用的水龙头,也是当时厨房买的,后面觉得不好用,就拆了换成双十二抢的抽拉式水龙头了

定制木柜空间也大,不管是储热式,还是即热式,甚至是净水器都能放的下

找好配件,本想连墙插一起换的,结果发现根本没法操作。。白瞎了一个公牛插座。

漏电保护开关,必需品,现在买的话,开关都配在插头上。

先将热水器固定在合适的地方,当然,一般开一个冬天,摁完就不去管它了,所以尽量靠里

看看自带线芯,还是挺有料的

仓库里找了一条大型设备用线,还有一个鸿雁的三插

讲真,大型设备用线就是好

本来想用的是插头直接接线,发现线芯还没热水器的粗

这种线其实也好接,大概这样,然后这样,然后就可以了

通个电试试

固定好漏电保护

插座的位置有点吊,居然在水管后方

最后发现通水没电,故拆开检查,发现磁吸开关没有工作了

拆开水管,用内六取下固定,取出这个玩意

原来裂了,是铜的,淘宝上买不到相应配件

最后抹上哥俩好,用大锤压实固化

装回,然愉快的用到现在。
谢谢欣赏。

网友:
零几年见过,很多是5千瓦配三相工业插头,再大的功率一般是接线。我家里最大才3千瓦总功率,零几年有过电热水龙头,一两年后已经不加热故障不用了。

网友A:
最后那个榔头应该有几十年了吧

网友:
所谓正牌樱花也不过就是挂个假洋鬼子的皮,的山寨品牌

网友:
谢谢分享,樱花也是杂牌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的燃气热水器也是即热的。。。。。

网友C:
这波松下电钻不亏 。

网友D:
山寨的山寨。
二代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的燃气热水器也是即热的。。。。。

温总,微信回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波松下电钻不亏 。

装修后在装一些小东西确实搬了不少大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榔头应该有几十年了吧

有了,单位的榔头,我来的时候就一直在了。

网友:
档位机,淘汰了。。不过我还在用。。超级耐用的

网友:
厨房水盆下建议还是用插座比较好,裸露的接线会氧化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山寨。
二代山寨

属于寨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