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焊接是那种焊机?

楼主(2020-01-30):
如题,不用焊条的,又不是二保焊或者氩弧焊

网友:
估计是冷焊机焊接的,要不就是激光焊接。

网友:
就是二保焊吧,看这焊枪

网友:
二氧化碳保护焊,缩口咀

网友:
二保焊   字数补丁

网友:
典型的二保焊

网友:
就是二保焊  我做事 那有卖 贵点的 数控触屏 IGBT控制  电脑版都好几块   7K 焊点确实漂亮

网友:
专业电焊工路过,向主席发誓,这就是二保焊。

网友:
2保焊    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