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再拆一个金泰克S300 检测颗粒还有SLC 啥情况?

楼主(2020-01-30):
再拆一个金泰克S300  检测颗粒还有SLC 啥情况?
直接上图。。。

网友:
检测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PS3109S9 正常80%以上使用了是NW702   2C 84 64 54 A9    MT29F128G08CBCCB  MLC 16GB

只是你这个芯片实在是太黑了,不是正片

网友:
就前面8个bank是真实的,后面的属于误报,忽略了就行。

网友A:
金泰克这么便宜了还买120GB的,多加点钱上480的多好。

网友:
看日期就知道是MLC

网友B:
请问老哥图④里的信息是怎么读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泰克这么便宜了还买120GB的,多加点钱上480的多好。

朋友修电脑20收的,我拿来上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哥图④里的信息是怎么读取的啊?

用群联ID 读取工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