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电子计数跳绳

楼主(2020-01-30):
小孩高价买了个电子计时的中考专用,换电池后装反了,拆一次看没烧的,试了下是负极接触不好,调整后计数不准确,有时转一圈计一次,有时转几圈都不动
拆了也不懂修

网友A:
霍尔元件计数牛屎好圆

网友:
小时候用的都是用机械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元件计数牛屎好圆

学校服务部买的,价格高得离谱

网友:
可以改装个直行车里程表

网友B:
头次见到带滚珠轴承的跳绳,电子计数以前网上见过,零几年我见过机械计数。

网友:
检查一下牛屎发烫不,看看晶振的波形,还有霍尔用磁铁靠近看输出有没有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带滚珠轴承的跳绳,电子计数以前网上见过,零几年我见过机械计数。 ...

中考指定专用,100多,网上卖得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