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一下还能不能通过emp弄坏这台手机

楼主(2020-01-3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提议用eMP高频电磁发射,弄坏这一台手机。我就拿了一个电蚊拍和儿扎线,绕了一个线圈,试了一下。只能让时钟关机,空调遥控器关机,触摸台灯关闭,都没有损坏,重新开启就能用了。对着手机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好像手机主板上面有屏蔽罩,可以电磁屏蔽。

会不会是功率不够,要加大功率?

手上只有电蚊拍,试了一下,用450伏330uf电容,用整流桥整流后充电。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反而好像放了一个鞭炮那么响。

上一个帖子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576&mobile=2

网友A:
万能的线刷方式过程中断操作 或者电击器

网友:
直接放微波炉里,高火半分钟就好.

网友:
可以试一下,微波炉也可以

网友:
把它放在微波炉里或者电磁炉上,时间要控制好。

网友:
刷个不对的固件或者root删除系统文件 或者adb 反正破坏系统文件就行

网友B:
能进高通9008就好弄了,具体型号不知道,没得办法。EMP可以试试用几个大水塘接上市电然后用1mm的线圈着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进高通9008就好弄了,具体型号不知道,没得办法。EMP可以试试用几个大水塘接上市电然后用1mm的线圈着试下 ...

9008怎么弄坏

网友:
要我说,恐怕是没戏了,

主板有序列号的吧,
人家一看序列号就知道快过保了,
这种情况能拖就拖啊,

过保之后要么赚一笔维修费,
要么又卖一部新机,
商人为了利润,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线刷方式过程中断操作 或者电击器

不能解锁bootloader的手机就难刷了,除非你找官方系统更新包来刷(但还得要求当前系统版本不是最新,要不然 已经最新就就没得更新了)

网友:
要多大个的?你看看生化危机1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能解锁bootloader的手机就难刷了,除非你找官方系统更新包来刷(但还得要求当前系统版本不是最新,要不 ...

bootloader没解锁的手机是不能随便线刷 但能刷出厂包.

网友D:
电子打火器,加上一节电池,对充电口放电。。。。。。。。

网友:
报废把储存芯片砸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没解锁的手机是不能随便线刷 但能刷出厂包.

很多品牌根本不提供出厂包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打火器,加上一节电池,对充电口放电。。。。。。。。

加电池?

网友:
直接清楚所有数据rm:lol:

网友:
告诉你我多年的经验,找3-4节叠层电池,串联起来,然后接上线在手机SIM卡位置随便划拉几下,基本就开不了机了,叠层电池电压高电流小,拆机也检查不出烧焦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