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不起振,求助!

楼主(2020-01-30):
博世替爱玛定制的电动车充电器故障,AC窜60W灯泡经测试高压部分短路!已确认整流桥+开关管+NE1118B芯片已损坏,还有一颗烧毁的电阻;

全部更换后高压不短路了,但开关管不起振,后级没输出,断电后高压不泄压!
红圈那块三脚贴片是什么元器件啊???

在测NE1118B针脚电压时,一不小心手抖将5+6脚短路了,心塞啊,现在高压又回归短路状态

网友:
圈起来的那个贴片R7貌似也坏了

网友:
那个Q2看着象是MOS管过流保护用的

网友A:
看电路,三极管应该是推动管

网友:
炸管,烧检流,那么芯片98%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三极管应该是推动管

就是卡在这里啊!请问替换什么管好?

网友B:
我估计是这样的:

找普通小PNP管换就行。二极管可以用4148换

网友:
炸管机,电流检测电阻,NE1118的5脚到场管的电阻,还有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这样的:

找普通小PNP管换就行。二极管可以用4148换

我觉得邓总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这样的:

找普通小PNP管换就行。二极管可以用4148换

哦,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这样的:

找普通小PNP管换就行。二极管可以用4148换

邓总大大,拆下贴片三极管测量是烧毁了,开关二极管也貌似开路了;不过实际电路中,二极管与电阻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邓总大大,拆下贴片三极管测量是烧毁了,开关二极管也貌似开路了;不过实际电路中,二极管与电阻是并联的 ...

测下芯片输出脚对地电阻,有多少,输出对地装个发光2极管,芯片供电,看有没输出,能一闪闪发光的。说下电流取样电阻炸了,芯片难保,你想下管击穿了,电阻炸了,300v高压从g极穿入芯片,会怎样?

网友:
感觉坏了这么多零件,主芯片很大机会坏了呀,要换

网友:
您要查下给NE1118B供电电路有没问题, 尖峰吸收电路是否也坏了,能坏整流桥 开关大管 电源管理芯片的 尖峰电路好大可能已经坏了 不然换新的不是炸管就是屡烧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2021-09-08):
西普尔代工的板子,贴片元件换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普尔代工的板子,贴片元件换起来麻烦。

就这还麻烦,那人家修手机的不是没办法活啦

网友:
开关芯片不起振, 先看看ic VCC 回路是否有问题, 2,看看输出侧是不是有过电流问题,芯片保护了,

网友(2023-08-08):
修好了吗?R7阻值是多大的?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和3845有啥区别

网友:
如果是我,就照着规格书去摸,管他三极管是啥,总能工作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