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 12V无刷锂电钻简单开箱(DL5290)

楼主(2020-01-30):
有人开过箱没?貌似是首发?
说起买这货,起因是这样:今年闲着在家大扫除的时候整理桌面,觉得以前把线从桌子和墙壁的缝隙塞进去太麻烦了,就计划在桌上开一个35mm的孔用来穿线,结果开倒是开完了,不过24入手的捷弗利双速钻(换了福斯特电池组)可特么吃力了,为了避免以后再这么费力,打算入一把220V或者高扭矩的钻,想了想有线太麻烦,本来把目标放在WU130上,然后来这儿逛了逛,发现和大有同爹的skil出了新品无刷,50n/m扭矩,价格还不错,就买回来尝尝鲜
价格上,379的标价,凑一根20+的麻花钻,自动领一张40的券+叠加400-30+一淘返利20,最终到手大概314左右。

说是开箱,其实没拍包装,主要就一层厚纸箱真没啥好拍的。

如图,大面积包胶,金属3-13mm夹头,手感不错,做工无明显毛刺,不过接缝控制得一般,握把的前部包胶有明显错位,稍微有点影响手感.

低速档450转,50牛米扭矩,高速档1700转,扭矩不知,看油管上的对比高速档扭矩不如米沃奇M12,低速档超过。

夹头,做工优秀,不过集成了大有(或者说泉峰)的老毛病,高速档转几圈很容易掉钻,说不影响使用体验那是假的.

机身与电池连接为三线,充电器与电池连接为五线(这算平衡冲么?)

充电器规格为12.6v,2.4A,30W功率,在12V产品里算闪冲了,体验挺爽的,大半个小时就充满了。

关于开关,和WU130有同样的毛病,前1/3为空键程。

同心度的话,送的批头套装同心度不怎么样,手里的批头同心度都不怎么样,天工的麻花钻看着同心度还行(但这玩意儿我的24包邮的双速钻同心度也还行...),不敢轻易下结论,等补发的钻头到了再看看吧

目前来说用着挺爽的,毕竟这是天猫官方店,WU130单电要想这价拿得上鱼,还没赠品,扭矩也只有30nm,夹头也不是金属,我对短机身没要求,综合来说这款比WU130的吸引力大太多。

德尔曼Tel:18589 + 1

楼主:
补点图,同心夹批头反正没一个特别直的,夹麻花钻则不管skil还是20来块包邮的双速杂牌钻都挺直的,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市面上的批头做工太次还是什么原因...
送的批头套装直接就是大有的(大概skil的塑料盒模具还没开工?),批头我觉得还行,但是延长套筒真滴不行,又歪,内六角公差又大,装上之后批头跟跳舞似的,还不如尼奥动力的电动螺丝刀赠送的那个延长杆,那个起码要直得多,内六角公差也小得多。

SKIL的

杂牌钻的

楼主:
粗糙的放电测试,如图,误差是肯定有的,容量倒差不差,泉峰也不至于在这上面玩小心思

网友A:
鸡头是金属的,重量大 ,耐摔抗造 。。。我还是喜欢塑料夹头,轻快不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头是金属的,重量大 ,耐摔抗造 。。。我还是喜欢塑料夹头,轻快不少 。 ...

我看这款的出口版是塑料,国内是金属,塑料的用多了换换口味也不错~重肯定是重了些,不过对整机手感的影响不算大,毕竟这种平插式的本身就比直插式的重不少,好处是握把变细了,握持感明显提升

网友B:
夹头带锁定功能吗?

网友:
换个自锁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头带锁定功能吗?

当然有...这价位不带主轴锁那说不过去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平衡充了

网友:
在哪买的?双电最低多少钱?闲鱼会不会比较便宜?

网友C:
不拆机吗?大伙真正想看的是拆机图

网友D:
同入幫頂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腰扣送,那机身上的腰扣孔是那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拆机吗?大伙真正想看的是拆机图

拆机图别的帖子里面有,是我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入幫頂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腰扣送,那机身上的腰扣孔是那来干什么的 ...

哈哈哈我也纳闷,而且说送俩口罩,结果就送了一个,还麻花钻没发,泉峰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抠门,比如5230的充电器比5230比5268的充电器个头大功率却小得多就让我挺不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有...这价位不带主轴锁那说不过去

夹头锁和主轴锁是两个东西
这个钻夹头带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头锁和主轴锁是两个东西
这个钻夹头带锁吗?

夹头不带锁

网友:
12V这大电池包,不利索,不过看起来质量还是不错

网友:
看来大有5262  ,威克士130和这款电钻的开关是一个德性。

网友:
一步到位的话这电压低了点,重一点的活就伤机子了

网友:
金属夹头我也是蛮纠结的,都说2504重,最近把原装夹头拆下来后,发现夹头和机身在直观上竟然差不多重,机身单拿在手上轻飘飘的。夹头装上去立马变砖头一样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