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樱花油烟机坏了

楼主(2020-01-30):
今早妈说开了2分钟就听见peng一声就坏了,触摸面板完全没反应。左图书拍的接线图,右边是根据型号找的控制板。

由于现在特殊时期,我想自己弄下,淘宝买配件收快递也不放心,时间也不赶趟。

就想问下大家这个三档调速是什么原理,我可不可以直接火线接高挡位直接接死,然后用插排控制开关?

谢谢大家了~

(ps:个人怀疑是如果是220v转12V/5V电源炸了,那能不能直接外界12V/5V到这个控制板上?)

网友:
电源部分是输出12v供继电器,5V是通过12v降压得到的

网友:
你都未拆机看主控板是否有坏?看新板无用。

网友:
这个就是一块电源和继电器,如果是电源板子坏掉了,可以用12V/5V电源板代换,没有电源板可以根据继电器接线用开关控制电机换挡,电机调速应该在电机端。

网友:
低压电源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