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1块钱买的微软鼠标

楼主(2020-01-30):
年前在货场1块钱一个买的几个鼠标。老微软鼠标。无事在家拆开看下做工还不错啊,买的时候是为了那条线,插电脑上试了一下还是好的,就是在我32的显示器上用得换超大鼠标垫才能用。移动速度慢啊。先扔在一边,用线的时候再拆吧。

网友A:
微软早期光学鼠标的质量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早期光学鼠标的质量相当好

神奇的是左右手都能用。

网友:
怎么会不好用?这是一代经典啊。同款,可惜我的修过一次侧键不好用了

网友B:
这是io啊,比起IE更喜欢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io啊,比起IE更喜欢io

值钱吗?用着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钱吗?用着不习惯

算是情怀吧,不值几个钱了

网友:
那条线不错适合做大电流充电线;你玩完了求赠送

网友C:
移动速度是可以调的,在控制面板里

网友:
我有一同款,自07年用到现在,最近才出现左键连击,准备找个微动换上继续服役。套装的键盘早几年就壮烈了,大面积死键,薄膜键盘没法修,抛弃了。个人觉得这款鼠标的设计很贴合我的手型,使用很舒服。作图游戏都没问题!

网友D:
微软特有的“蓝光”引擎,好像和意法共同开发的,就是分辨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软特有的“蓝光”引擎,好像和意法共同开发的,就是分辨率低了

这不是蓝影版

网友E:
竟然是三块板子拼起来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是三块板子拼起来的哈哈

左右撇子还都能用。

网友:
红光鲨 一代经典
我买了几个二手的红光鲨和极动鲨,现在只用它们,其他的手感不习惯。极动鲨不好拆,它们移动都慢,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东西,那时显示器的分辨率低。

网友:
红光鲨吧蛮经典的,我还有个很新的放着没用当时两百多买的

网友:
比较找的鼠标了,估计分辨率是800的。。或者6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速度是可以调的,在控制面板里

是分辩率低了。

网友:
滚轮一侧光耦结构比较少见,以前我见过不少类似罗技,滚轮中间镂空栅格,有一根弹簧丝增加齿感。

网友:
滚轮、微动好评,做工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