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镇流器 还能坏哪里?求助

楼主(2020-01-30):
节能灯镇流器,出口的节能灯拆出来的,故障:  灯正在亮着,突然就灭了,几秒钟又亮了,频率不固定,随时会发生,但自己大都会恢复。 灭了之后关掉电源再打开 依旧是灭的,不收开关的影响。 原件4个 4007 都是单向导通370左右, 电容容量正常,没有发现虚焊的地方。 还能哪里坏??

网友:
如果元件测试和代换后还那样的话,很可能是灯管的灯丝接触不良了;之所以敢这么判断是因为有前车之鉴

网友:
纯粹猜的。换新的电解电容因该会好!哈哈

网友A:
谐振电容是不是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是不是坏掉了

这个电容应该是负责 启动灯管的吧师傅?  只在启动的瞬间 工作一下, 点亮之后他还在工作么?  这个电容看外观很正常没有任何爆裂发黑啊。 这个坏的话 会影响到 灯的点亮, 会造成我说的情形,是吗?

网友B:
这个检查一下是否良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检查一下是否良好正常?

这个千层糕电容有问题么师傅, 我用表测量了 是正常的哈参数

网友(2020-03-09):
那个电容是起的配合啊!下面那个电感是灯管两端谐振电容不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