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UPOR苏泊尔DKZ50B1-300豪华自动电炖锅拆测

楼主(2020-01-30):
SUPOR苏泊尔DKZ50B1-300豪华自动电炖锅

锅体侧面加热带,两档功率

四方旋转开关 ZHJ DXS02

关机功耗0.342W

网友A:
这个电热盘可以干烧,估计质量能好些。

网友:
要不要买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热盘可以干烧,估计质量能好些。

下面有俩个热开关,温度到一定就跳了,不会干烧的

网友B:
一直怀疑这玩意,为什么不把电热的直接加在锅底?这样传热不直接点?现在这样空气隔着不浪费能源吗? 难道是通过内层铝锅传热到砂锅?
家里有一个用了两次没用过,锅盖碎了后就更不想着去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怀疑这玩意,为什么不把电热的直接加在锅底?这样传热不直接点?现在这样空气隔着不浪费能源吗? 难道是 ...

加热的做在锅底不合理啊,端出来放桌上和清洗都不方便

网友D:
曾经有个类似的,加热实在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的做在锅底不合理啊,端出来放桌上和清洗都不方便

你没见加热做在侧面?要知道这个侧面不完全接触到的!

锅在里面能晃荡的,但是放在底部的话,像电饭锅就是直接接触的,效率不是要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个类似的,加热实在太慢了

我曾用到的两次都是放其他锅里烧开了再放这锅里的,当成保温锅一样用着的炖烂的。

网友:
我老家烧烂了两只锅胆。发热丝正常,功率正常,底盘接触也好,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的做在锅底不合理啊,端出来放桌上和清洗都不方便

需要的就是小火慢炖。这样处理,整个铝壳受热更均匀些。

网友E:
里面不是陶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不是陶瓷的啊

内锅和盖子都是陶瓷的

网友:
春节煲汤正正好

网友F:
以前有厂商把这种颜色的内胆吹嘘说是“紫砂锅”,后来查出来哪是紫砂哦,铁锈红染高岭土! 虽然烧结后不会溶出,铁锈红无毒,但是好多人是被骗的

网友:
是开关铜片锈蚀了么?

网友:
这货压根就烧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厂商把这种颜色的内胆吹嘘说是“紫砂锅”,后来查出来哪是紫砂哦,铁锈红染高岭土! 虽然烧结后不会 ...

俗称马桶陶,当年美的靠紫砂锅坑了不少人

网友(2021-05-11):
旋钮开关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