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我的U盘(ADATA S107)有时能读有时不能读,怎么办?

楼主(2020-01-30):
这个U盘已经用了3年左右了,16G非常快。就是最近老是读的有问题,一会儿识别U盘,一会不识别U盘。我打开后,仔细查看了下,我怀疑是最大的芯片有虚焊,但这种焊接方法,我们怎么解决呢?ADATA牌子的。
1、

2、

3、

4、

5、

6、

7、

over:15:48 2020/1/30

网友:
我更怀疑是USB口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USB口问题,你试试机箱后面的USB口

网友:
先用烙铁加固一下裸露的焊点,特别是USB口的焊脚。不行的话拿到外面维修的地方,叫帮忙用热风枪焊一下存储芯片。要么自己用大功率的烙铁直接怼在芯片上加热,不过有报废的风险

楼主:
谢谢帮忙,我仔细查查USB口的焊脚,用烙铁加固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