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之前做的一台 7.1环绕声功放 数字音量控制的

楼主(2020-01-30):
发几个图~~
很早以前就买了这个7498E的5.1功放板,但为了组7.1还得用一个2.0功放板,
调音量都是用电位器,很麻烦,一个一个拧
所以找了个PT2256芯片,这个是数字音量控制芯片,每个芯片里是2个通道同时控制
用洞洞板搭了5片,来独立控制前、后、侧、中和重低音,再用LM3914做LED音量指示器。
因为2256自带一个分级电压输出。3914是线性的,还有一个3915是对数的,一般用来接音频信号。好像还有3916?
用5个开关切换要控制的通道,也可以全部同时控制,这样的话一个扭就好了。
为了消除地电位噪音问题,在控制板到功放板中间加BA3121芯片来做噪音消除。

网友:
谢谢分享。。。。做的漂亮!我也不是小连。小连是谁?

网友A:
爱折腾,功夫材料都不少,不如咸鱼收个家庭影院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折腾,功夫材料都不少,不如咸鱼收个家庭影院主机!

我已经有家庭影院了,可以看前一帖,一套8千多的安桥牌全景声家庭影院系统

网友B:
BB的pga2310,指标优秀:
THD+N是0.0004%,动态范围120dB...
PT2256的THD是0.01%
不过是串行控制的,要单片机.当年做过,的确一流

网友:
原谅我只能听个响!音质上不爆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的pga2310,指标优秀:
THD+N是0.0004%,动态范围120dB...
PT2256的THD是0.01%

FM62429也是用单片机控制的芯片,反正我听不出THD0.1%以下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看不懂的绑定下吧

网友(2022-06-29):
PT2256掉电后之前设置的音量位置还有吗?还是每次上电都需要调整一次啊?

网友:
PT2256断电会记忆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折腾,功夫材料都不少,不如咸鱼收个家庭影院主机!

我有一台呢,安桥444的,7.1全景声,加上82寸三星巨屏,看电影玩游戏老爽了。身临其境

网友:
很久以前试过两种电子音量芯片,多少都有一定的本底噪音。

网友:
硬件不错,有想法,但7.1的片源难搞,楼上楼下和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