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哪位师傅有膨胀螺丝安装视频

楼主(2020-01-30):
安装好几次膨胀螺丝,怎么感觉总是固定不住,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安装过程,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没什么技巧,10mm的膨胀用12mm的钻头,贴膨胀直接拧,尼龙膨胀要配合合适的螺丝,小黄鱼膨胀一般都要粗螺丝,否则可能会掉出来,空心砖和加气砖有专用膨胀,收紧后膨胀会缩成一团无法拔出,普通膨胀无法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技巧,10mm的膨胀用12mm的钻头,贴膨胀直接拧,尼龙膨胀要配合合适的螺丝,小黄鱼膨胀一般都要粗螺丝 ...

·好多塑料涨栓原配的螺丝都不能用,用了一拔就出来,身子太细,涨栓本身软。

网友:
塑料的一般...后配螺丝...金属的...如果是混凝土墙.红砖..10用12打 如果是空心砖灰砖墙用用10 个的打...然后...如果塑料的打孔大了没合适的 膨胀管可以裹几圈电工胶布...金属的也是这样....不过是裹靠近头的那部分 防止跟着空转...

网友:
尼龙膨胀一般不需要加大钻头,如果塞不下可以去掉膨胀边上的毛刺塞进孔去
铁膨胀是要拧松了再敲进孔里的,不是拧紧了装的,钻头是否需要加大,还需要看打的孔,有些孔打的过程中就由于松动扩孔了,再加大钻头就太松了

网友B:
你一看就不爱上抖音,快手,头条这种app上边非常多的这样的视频

网友:
钻孔跟螺丝直径差不多大,膨胀螺丝的螺母拧松,进墙后再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看就不爱上抖音,快手,头条这种app上边非常多的这样的视频

被你说中了,从来不看

网友:
如果是轻质空心砖,砖壁很薄,普通膨胀螺丝固定不住。

网友:
看墙的材质,坚实的,如水泥石材磁砖,6的胀塞用6的钻头。松软的红砖墙,8的胀塞用6的钻头。再松的就要用自制木塞了。原配的螺钉一般能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一看就不爱上抖音,快手,头条这种app上边非常多的这样的视频

我也不装那些,主要是营销推送手段太让人反感,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有时不知手指碰到哪就莫名装上了,立即卸载没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装那些,主要是营销推送手段太让人反感,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有时不知手指碰到哪就莫名装上了, ...

嗯,洗脑+无脑的行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