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一个花屏的GTX460显卡!

楼主(2020-01-30):
▲显卡花屏,开机即花

▲直接拆开干,也懒的跑软件去查原因,直接把所有显存和GPU加焊了一遍

▲装回

▲运气好,正常了,进系统打驱动跑3D都没问题了。

网友A:
不错,不用重槙就搞定!具体一点更好,是什么风枪温度和风速?

网友:
水平好,特别能用热风悍加焊,厉害

网友B:
运气还是不错的,但这家伙吃的多不爱干活,当主卡有点吃亏

网友C:
用了一段时间,的确会如此,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导致板子变形和虚焊。

网友:
有台笔记本,  进入到 桌面才花屏。。。   不知是否也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核心好大,字数字数

网友D:
这个怎么加焊?直接摸助焊剂热风枪吹吗 还是拆下来上锡 然后再焊回去

网友:
笔记本的独立显卡也是花屏,还是独立板卡的那种,拆下来加焊第一次好了,过不了几天又花了,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还是不错的,但这家伙吃的多不爱干活,当主卡有点吃亏

是的,这个是玩游戏的朋友花屏后直接扔我这里的,都放了一年了才有时间弄,我修好估计也不玩游戏了,最大作用也就是剪个视频用,准备把主机升级一下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一段时间,的确会如此,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导致板子变形和虚焊。

看起来这个是通病啊!那我要不要考虑加强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用重槙就搞定!具体一点更好,是什么风枪温度和风速?

很菜的金卡思858D风枪:GPU是不用风嘴,风速调到6了,温度在400-450之间,压硬币吹了五分钟。显存350--400之间,吹到用镊子轻碰能回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加焊?直接摸助焊剂热风枪吹吗 还是拆下来上锡 然后再焊回去

没重新植锡,风枪直接吹的。可以看12楼!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张卡花了,有工具也没有弄,这些卡大部分都是过热了导致虚焊或者PCB断线

网友E:
我有一张GTX580也花屏,不能安装驱动能给我也吹一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张GTX580也花屏,不能安装驱动能给我也吹一吹吗?

建议你找hideaway大神他修显卡很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