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修理Type-C口的数据线

楼主(2020-01-30):
春节哪也不能去,在老家充电数据线坏了,也没法出去买,每天上邻居家充电,才发现每天原来要充2次电,闲着也是闲着,利用家里原来不用的废的数据线和这个C口,DIY一条充电线,凑合着用吧!

先拆开看看这个坏了的充电线

估计是劣质线焊接不好,拆开看看,这个是金属套管,太难拆了,破坏性拆开

里面这一次塑料也不好弄,用壁纸刀切开

不好拆,太紧,直接取出头子,没法看哪里焊的不好了

线材挺细的,不用了,找一个废弃的三星线比这个粗

看看焊接的位置别弄错了

工具准备好

先凑合焊上去,线上锡没处理好,毛头

重新弄一下,焊上

处理下原来三星的外壳,修理下合适了

没别的胶,先用这个胶固定下,要不线容易移动,爱坏

处理好了

焊完了试了一下,能充电,充电速度和原装线差不多,凑合着用了先。欢迎坛友指正,也祝各位坛友新春愉快,少出门,多拆机!

网友A:
有一块一包邮的,现在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一包邮的,现在不值得修

这个可能就是,质量太差了。也不敢出门不是!

网友:
谢谢分享。。。。开膛破肚,太残忍了!这手术要全身麻醉才行。。。。。。

网友:
年前一块多一根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一包邮的,现在不值得修

只是享受折腾的乐趣。。。。。。

网友C:
屯了好多头,一直没机会用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好

网友D:
用打火机烤一下那个铝壳就能推下来了。

网友:
我是来看那电烙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屯了好多头,一直没机会用

买这么多的钱,还不如直接买根新的好点的线了。

网友E:
这焊的有些惨不忍睹。

网友:
这焊功没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焊的有些惨不忍睹。

呵呵,练的少,没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享受折腾的乐趣。。。。。。

那确实,闲的蛋痛

网友:
春节快乐,还好囤了几根线,不然老去隔壁家借线也不好哈哈

网友:
三星这线是很好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594

网友:
屯了不少好东西啊,不过这焊功有待提高啊

网友:
我一般直接先剪线,然后测两头哪个断,对我来说,焊个USB大头比TYPE C的头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打火机烤一下那个铝壳就能推下来了。

对的,我的方法是用烙铁头靠在铝外壳上,热了以后,利用两者膨胀率不一样的原理,然后带上手套,一拉就下来。本质原因是这种便宜的玩意的线材太差了,三合一的都这样,我用pt100的线材替代了。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