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线性可调电源

楼主(2020-01-30):
整体外观,纸浆板加502做的壳子,优点好加工,缺点不结实,难看
最高电压,22v。

最大电流3.35A
由于变压器较小,实际负载功率只有33瓦,及3.35A10V。

内部结构图
凌乱的走线
控制变压器借图一张

整体线路的接法。调流调压板是某宝的套件

自己焊接的电路板,第一次调试时,电压接高了,烧毁了两个tl081,220欧姆的限流电阻烧黑了,但没有烧毁,电阻还是很坚强的。最后奉上电路图。

祝大家鼠年吉祥如意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有模有样。。。。。。

网友:
今天也焊了这板子,电阻跟你这个不一样,5环铁脚的,都换成铜脚了。
最后发现3个集成块的型号被擦掉了,不放心,搭个放大电路测试一下,正弦波失真,增益带宽积还不如uA741,不敢装。
画了个底层走线图

网友A:
很好嘛。这变压器是DB-50吧?接220效率太低,除非改绕初级,

网友:
图画的很工整,怀念手绘电路图的年代

网友:
板子套件哪里搞的,有多余的么求赠送

网友:
看到给为大神的画图走线 咱还是继续学习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小散热器扛不住吧

网友:
我也想弄个可调电源

网友(2020-04-01):
看贴后我买的成品哈哈,都不想焊,才17块钱

网友:
套件质量怎么样,各项保护功能完善吗?
一直在用工频变压器+黑武士板(30V/7.5A),好用没得说。但很多人都说不如纯线性电源好,想着再组一个,但制板、凑件太麻烦了。

网友:
套件淘宝有:0-30V 2mA-3A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2023-09-17):
最终用的集成块是啥型号?

网友:
要求不高
可以玩
但是容易跳变,小心突然高压,不要在使用中调节电压电流,最好是调节好了再用。

网友:
有台式机ATX电源改装一台比这个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嘛。这变压器是DB-50吧?接220效率太低,除非改绕初级,

这个板子不行的  可以参考一下我那个    我重新打板做的电压跟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