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腾讯极光快投1代拆解(LB1807)

楼主(2020-01-30):
新入手的腾讯极光快投1代拆解应该是目前配置比较高的

网友:
类似奇艺果的投屏神器么

网友:
现在的手机和电视机都自带无线显示功能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全志系列芯片的视频解码播放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某东搞活动时候买的。准备拆开看看,整好楼主拆啦我就不用拆了,谢谢楼主。

网友A:
microusb上边的那个方形,中间带孔的是啥东西?话筒还是指示灯?
这玩意儿要话筒干啥?窃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usb上边的那个方形,中间带孔的是啥东西?话筒还是指示灯?
这玩意儿要话筒干啥?窃听? ...

是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