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可以diy点焊机吗

楼主(2020-01-30):
微波炉拆下来的,700W功率,次级已拆除了,次级要多少方的线合适?

网友A:
铝线的就算了吧,找个铜线的D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就算了吧,找个铜线的D个

呢怎么知道是铝线?铝线不能用还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就算了吧,找个铜线的D个

哈哈猫驴??

网友B:
35-50平方,5圈,电压4-5v,连接软线也要粗点,要是只点个0.15镀镍,都不是问题,点纯镍,尽量降低笔头到笔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50平方,5圈,电压4-5v,连接软线也要粗点,要是只点个0.15镀镍,都不是问题,点纯镍,尽量降低笔头到笔 ...

点纯镍可以0.15吗?怎么降低笔头的电阻?

网友C:
这个25平方绕4圈估计就塞不进了吧,我800W也是好困难才塞进去的,4圈点0.1纯镍很轻松,1.5纯镍比较困难了。镀镍0.15轻松点

网友:
一般玩,30左右。3--4圈。我买了1米3*10纱包铜条,同时直接作为焊笔。没纯镍。最厚试过0.3黄铜+0.2镍条,做电池电极片。也可以。发过帖。

网友D:
能塞多粗就塞多粗的线,4圈就合适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E:
弄着玩16的就行了。铝线好,自限流,自降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25平方绕4圈估计就塞不进了吧,我800W也是好困难才塞进去的,4圈点0.1纯镍很轻松,1.5纯镍比较困难了。 ...

你的是25方线吗?塞线宽度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塞多粗就塞多粗的线,4圈就合适了。

怕太粗塞不了四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着玩16的就行了。铝线好,自限流,自降功,安全

16感觉小了点吧?30不知道能不能绕得4圈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50平方,5圈,电压4-5v,连接软线也要粗点,要是只点个0.15镀镍,都不是问题,点纯镍,尽量降低笔头到笔 ...

35线不知道能塞得进去5圈吗

网友:
这样说吧!比如这变压器铁芯传递的极限能量是2000w,那么圈数5圈5伏,环路电阻4点焊时电压会被拉下来,测量大约只有2.7  v,当时24平(12根2平方镀锡线)总长4米,后来用硬线改到这样,看贴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0446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线不知道能塞得进去5圈吗

可以的话弄2个,初级并,次级2匝2匝每个再串!
单个变压器也就这样了!我买了个机,然后重绕后就放起来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044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25平方绕4圈估计就塞不进了吧,我800W也是好困难才塞进去的,4圈点0.1纯镍很轻松,1.5纯镍比较困难了。 ...

要怎么样要求可以点纯镍1.5?900W变压器?65方线绕3圈吗

网友:
懂电路真好,想学从哪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弄2个,初级并,次级2匝2匝每个再串!
单个变压器也就这样了!我买了个机,然后重绕后就放起来了 ...

太麻烦了,换个900w或者1000w的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