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迅捷FAC1901R千兆版拆机

楼主(2020-01-30):
迅捷FAC1901R千兆版拆机

网友:
不错,家用够了

网友:
比K2G、K2T差远了。

网友:
六根天线吓人用的啊。

网友:
没有PA和LNA,没有内存,应该是主芯片内置64MB了。
两个LAN口,虽然是千兆,但如果无线坏了当个交换机用会很不太爽。
家用应该够了。希望楼主能用一段时间,说说稳定性。

网友A:
我怎么感觉那个带陶瓷散热片的芯片是小螃蟹千兆交换芯片呢

网友B:
fast的就那么回事吧,家用没啥大要求,玩游戏,长时间开机自然就会把这玩意换掉的

网友:
主控竟然是ARM的了,还是给TP定制的???

网友:
价格很重要

网友:
散热跟玩似的。掏出内脏钉墙上还行。

网友:
可以刷固件吗

网友:
好多的天线啊,看上去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至少还有一个WAN和两个LAN。虽然当交换机鸡肋,但还是有办法。。。。我那只华硕的就一个WAN一个LAN,假如坏了WAN口就只能吃灰了

网友:
水王的名称不是白叫的

网友:
tp的wdr7660千兆换壳版本,找MTK定制的TP1900芯片发热量好像不高,此芯片还有水星D19G系列也在用,毕竟都是一家人(笑),我买了水星的全家桶,稳定性不错

网友:
这机器能长久使用吗?家用够用了

网友:
为啥散热的铝片在芯片的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st的就那么回事吧,家用没啥大要求,玩游戏,长时间开机自然就会把这玩意换掉的 ...

家用的应该用什么?长时间开机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那个带陶瓷散热片的芯片是小螃蟹千兆交换芯片呢

小螃蟹rtl8367s

网友:
这是个什么 吓我一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