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PD-01充电头 居然还有飞线!

楼主(2020-01-30):
(图片)

楼主:
c口主板上一条黄色飞线  而且主板背面有一个芯片的脚全是焊锡 !

网友A:
QC3.0的充电器改的吧,过渡时期,凑合用用,飞线还可以接受吧,乱说的,高手来,

网友:
像是个寨货?

网友:
PDD -01 并夕夕01

网友:
看变压器个头应该还行,那个全部脚都焊在一起的应该是同步整流mos管

网友:
看着像是检流电阻不够,然后飞线跳过。芯片内部应该有过流重启保护,可以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吗?

正常使用啊  买了3个 拆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3.0的充电器改的吧,过渡时期,凑合用用,飞线还可以接受吧,乱说的,高手来, ...

试过 不支持qc

网友:
C口小板是设计缺陷吧,估计是大厂报废下来的,小厂收来飞线继续用

网友:
没看见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代工厂和品牌都没有,山寨做工

网友:
看塑料外壳不像是大厂的。

网友C:
这种充电器 充手机,平板,或者笔记本 相机的。 我还没用坏过,你们有用坏过的么?感觉特别耐用啊 基本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 充手机,平板,或者笔记本 相机的。 我还没用坏过,你们有用坏过的么?感觉特别耐用啊 基本不会 ...

苹果那2.4 a还炸整流呢!

楼主(2021-05-14):
没有坏  买了2个  拆了一个